[其他] 拆一个一转三插位带夜灯单控延长线插座

楼主(2019-10-16):
优惠购推荐的一转三插位带夜灯单控延长线插座,7.9元包邮。到手后,拆开看了看,用料省了些,还可以用,带800W以下的负载应该没问题。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转三插位带夜灯单控延长线插座,带安全门,公版外壳、标识。型号:CXB-01,标称最大2500W,估计虚标。双色夜灯,内部一体铜排结构,用料省了些,还可以用,带800W以下的负载应该没问题。

指示灯限流电阻是1/8W的150K(棕绿黄金)色环电阻,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功率有些偏小,后面换成1/4W的200K(红黑黄金)色环电阻。

指示灯嵌在开关上,通电后开关处亮灯。

夜灯使用的阻容降压电路,降压电容224(0.22uF),6颗2835贴片,三颗暖白、三颗正白,使用双段开关控制,可双色点亮。

三项插头与导线采用卡接连接,地线采用的镀镍铝插脚,火零线采用的铜插脚。

每个孔位带安全门,这种结构有的会出现安全门不归位的现象,大多是因为安全门塑料件有毛刺,不顺滑所致,清理一下,基本上可解决问题。

原指示灯限流电阻用的是1/8W的150K(棕绿黄金)色环电阻,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功率有些偏小,换成1/4W的200K(红黑黄金)色环电阻。

相关链接:
拆一个一转二插位单控无线转换器附安全门拆解

网友:
好歹也是一体铜条结构,还有夜灯功能,这个带1KW以内都可以的。

网友A:
并联的Y电容有什么用,以前的插座能并联一个吗?

网友:
比我买的那个多了个夜灯,多了俩开关

网友B:
贴纸上还有USB输出口,实际没有啊。

网友:
带夜灯还不错,还是两档的

网友:
电容换成安规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个造型象蜗牛?象乌龟?总之,偶不喜欢。。。。。。。

网友:
这个不错呀,独立开关,还有指示灯和夜灯。一体铜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Y电容有什么用,以前的插座能并联一个吗?

建议并联压敏电阻,号称可以防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纸上还有USB输出口,实际没有啊。

公版外壳、标识。

网友(2021-04-25):
还有两档夜灯功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