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玩具四轴遥控器,不知是否能增大遥控范围

楼主(2019-10-17):
很简单,加装拉杆天线

网友A:
频率要匹配天线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要匹配天线长度的

哦,谢谢指点

网友B:
不要用拉杆天线不谐振,换个长点的旧路由器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拉杆天线不谐振,换个长点的旧路由器天线。

因为板子上写着2.4G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板子上写着2.4G吗

是的。应该是2.4g的。

网友:
不能用拉杆天线,频率不匹配,得用2.4G专用的天线,淘汰的单频无线路由器上的就是2.4G的天线,拆下来可以直接用。

网友:
这个是2.4G遥控器,拉杆天线不匹配会效果很差,建议用路由器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