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被人拆了一半的东西,像个软驱,可能是读卡器

楼主(2019-10-17):
地摊货,好在便宜,虽说也没用

有点像软驱,哈哈

老式接口

里面的样子

小电压器

看做工很一般

显然有一部分电路被人拆走了,剩下的可能是没多大价值的
看插口大小,像是读磁卡的玩意

这是串口通信芯片232

圆形桥

7805

可能是cpu,51系列的吧,这玩意怎么玩呢

还有个存储芯片

网友:
这结构怎么可能是软驱

网友:
某种卡的读卡器或写卡器

网友:
外壳还能用

网友:
好像是读卡器

网友:
好大一块集成块

网友:
三块钱不亏哈哈

网友:
接触式CPU卡的读卡器,主控是新茂的51片子,读取卡的信息,发到串口,与PC通信

网友:
若刷磁卡,则需要一个划卡的槽状结构
上面图里的结构就是插入卡的结构

一般是操作员卡,即接触式CPU卡

网友:
你没见过软驱吗?一看就是IC卡读写卡器了

网友(2020-07-22):
这样的货应该是IC卡读写卡器

网友:
是读卡器,好像是CF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