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鱼竿240G开卡工具不认 短接rom识别出一个1G容量的

楼主(2019-10-17):
照理说不应该那么容易物理坏的啊,是我不会跳线吗,开卡工具换了几个 接sata也是一样

楼主:
短接最上面2个通电是亮灯的,应该就是那个条线无误了吧

网友:
短接后认一G有问题吗?

网友:
识别出1G容量,这个时候开卡就行了啊……

楼主:
1G是系统磁盘认的,开卡工具不认

网友:
不认就是工具错

网友:
有可能要先跑个RDT么

网友:
短接出现1G分区,那就对了,已经进入恢复模式,接下去如果程序不认,那是你程序不对,换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