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进口万分之一电子天平电源适配器并请教为啥要接两个大电阻

楼主(2019-10-17):
同事拿来一个电源适配器说坏了,应该是插脚固定塑料断裂,导致无法插入插座。先看看修好之后样子。

拆开之后才想起来拍照,里面掉出来好多塑料渣渣。

赛多利斯万分之一天平的适配器,这么贵的家伙,没想到质量这么差。

工频变压器有PCB板子固定,板子上有孔穿过外壳的塑料柱子固定,电路做工还行。

EI54的变压器,东莞茵莉代工的,铜线绕组很结实。

电路板背面的走线,有固定孔和强弱电隔离槽

侧面两个大电阻串联在初级和次级

电路图这样的,不懂这两个电阻这样连接是什么意思,
本来是隔离的,这样连接不又是串上了吗?

翻出来一根0.3平方毫米的铜线,必须是铜线。可惜了鳄鱼夹了,剪掉。

本来准备直接连线,安全起见还是用烙铁取下原输入线,
外壳上用小电磨钻孔。

锉刀慢慢修孔。

穿过输入线,非常紧,用尼龙带紧箍,防止脱落。

焊接引线,线卷成一个圈,远离变压器,防止发热老化。

装上螺丝收工。

总的来说板子和变压器做工都还行,输出线也很有诚意,DC口有倒钩防止脱落。
唯一不满意之处是塑料壳竟然碎裂导致插脚脱落,厂家就不能设计加强或者用输入线代替防止笨重的变压器对插座孔施压么。

网友A:
原来的插脚用AB胶在里面多搞点应该也能固定住,推荐卡夫特铸工胶我用过比较好用

网友B:
可能是时间久,塑料老化了。也可能是用力过猛。

网友C:
这两个电阻这样连接是释放高压静电的意思

网友D:
估计是长期插着没拨过,太热就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阻这样连接是释放高压静电的意思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阻这样连接是释放高压静电的意思

谢谢邓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插脚用AB胶在里面多搞点应该也能固定住,推荐卡夫特铸工胶我用过比较好用 ...

谢谢指点,
手头没有胶了,也是怕AB胶粘完下次还会开,换根线一劳永逸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时间久,塑料老化了。也可能是用力过猛。

谢谢捧场,塑料材质是PP的,原先插脚处是断了一根,另一根敲了半天搞裂了才下来。
说明材质还行,可能是注塑有缺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长期插着没拨过,太热就脆了。

欢迎探讨,这种天平是不用拔插头的,需要长期预热待机,所以也可能是长期受热吧。

网友E:
还真没见过这种,应该类似开关电源中Y电容的作用

网友F:
这个秤不错,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没见过这种,应该类似开关电源中Y电容的作用

既然厂家这么做,肯定是有它的用处哈哈,百度了一下那个东莞的厂家,貌似还挺厉害的,大概是为了通过某些认证加上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秤不错,求赠送~

固定资产哈哈还真没法送,其它好说嘿嘿

网友:
差评,还以为是拆天平

网友G:
像是珠宝店用的,还有防风罩子。

网友H:
塞普利斯,高档货啊,小数点后5位的?
常熟有一家也做,精度差一位

网友:
谢谢分享。。。。好高级的鸡鸡,借给我称下媳妇的体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是珠宝店用的,还有防风罩子。

珠宝店也可以用,这个是实验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塞普利斯,高档货啊,小数点后5位的?
常熟有一家也做,精度差一位

这个是小数点后四位,五位和六位的我们也有,德国货,有点贵。瑞士那家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