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1T硬盘CRC接口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17):
最近这段时间,系统老是死机,偶尔某些文件夹还有问题,心想,完蛋了,硬盘要挂,打开机箱,硬盘的声音也不是很正常,

用HD Tune一查,发现是(C7) CRC接口故障,换过SATA线,电源线还是有问题,但是用DiskGenius的磁盘扫描,没有发现坏道,

拆下硬盘主板,发现圈圈里面的出点氧化很严重,就用75%的医用酒精,用棉签刷,刷了之后对比明显,我忘记拍照了,图片是网上找的同型号主板,

硬盘装回,目前运行良好,但是C7的故障记录不能消除,这个是累计的,只是不会增加

网友A:
我有一块西数的3.5寸盘,插USB3,0盒子不能正常工作,换用2.0大供电盒子或直接上SATA可以正常使用,我也以为是触点那里氧化接触不良,拆下来擦过后发现并无改善。兄弟有什么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西数的3.5寸盘,插USB3,0盒子不能正常工作,换用2.0大供电盒子或直接上SATA可以正常使用,我也以为 ...

很明显是3.0的盒子问题吧,你看看换个外置的DC适配器看看,还有就是ESB3.0的数据线

网友: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接口错误上万都在用

网友:
这个只能人为清零,只要不增加就好了

网友:
串口线清除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明显是3.0的盒子问题吧,你看看换个外置的DC适配器看看,还有就是ESB3.0的数据线 ...

并不是,起初我也怀疑过是盒子损坏,于是尝试刷固件/更换适配器均不奏效

直到我用另一块希捷旧盘放在此盒子上测试,完美运行没有任何问题,证实盒子适配器线均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
C7是没影响的,不过有的人心里有刺

网友:
氧化严重应该是因为高温,反复读取就高温,所以还是硬盘线或者电源什么的引起硬盘温度高。下载一个硬盘哨兵,看看硬盘温度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起初我也怀疑过是盒子损坏,于是尝试刷固件/更换适配器均不奏效

直到我用另一块希捷旧盘放在此 ...

测试一下盒子电源的带载稳定性,最好在12V和5V的输出上多加几只大容量电解电容,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大多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挑盘,耗电低的可以工作,耗电大的不行

网友:
以前有个台机的sata线不好,这个值就增加。

网友:
我有一块500G也是这个问题,换线都没有用,我以为是线,直到换了硬盘,新硬盘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CRC好像希捷有专用工具可以清零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参数。

网友:
方法简单,值得借鉴!!!

网友:
CRC的硬盘可以继续服役,没见到其他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起初我也怀疑过是盒子损坏,于是尝试刷固件/更换适配器均不奏效

直到我用另一块希捷旧盘放在此 ...

旧盘多大容量?在用的多大容量,不能说上旧盘稳定盒子就没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呀,杂牌电源

楼主:
怎么清楚,sata旁边的跳线口么,网上找了一下,没有看见针脚的定义,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清楚,sata旁边的跳线口么,网上找了一下,没有看见针脚的定义,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软件 ...

差不多就是那个口,软件在网上就有,我以前清过两块硬盘,一块在电脑用,一块在监控录像机里用,录像机的已用171天了

网友:
希捷这个触点氧化是老问题了,老早IDE接口的时候就这样了。厂方一直没改进,所以我估计这个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