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少见的节气门三合一传感器,TPS采用的是美帝专利电感式,原理完全搞不懂

楼主(2019-10-17):
前面介绍过两种摩托车用节气门三合一传感器,差别主要是节气门传感器(TPS)类型:
电位器接触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835
霍尔(磁阻)感应非接触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088
具体作用和原理详见以上两帖

今天展示最后一个类型:电感式(非接触)
PS:不排除有其他方式,但目前偶就见过这三种
这个件不是偶的,在别人处拍摄,环境比较差,见谅!

外观
有个超声波焊接的盖子,已经被撬掉了
底部和ALPS的几乎一样

铲掉固定PCB的塑料铆钉
揭开是这样

板子特写
左上角是测温的NTC

这片型号看不清楚,估计是颗单片机
用来转换TPS信号

这颗是气压芯片

连接TPS转轴部分是这样

扇形片是块带单面铜箔的环氧覆铜板

另一面粘接在转轴上

剩下结构

盖板也是塑料铆接的

异形的盖板,用来限制转轴旋转角度

取下的转轴

底面还有个垫圈

和ALPS类似的波浪垫圈
可以提供转轴阻尼,防止运输过程转动

再来看电感式TPS印制板一侧

眼花缭乱的铜箔半圆环

背面也差不多

看了下,两边铜箔线形成了一个截面异形的空心电感

气压部分还有个橡胶堵头
减小检测通道空气容积,提高响应

全家福

据说这个是美帝已经失效的专利
TPS原理似乎是这样的:
MCU产生一定的驱动频率,电感产生交变磁场,而带铜箔的PCB用来形成蜗流
转动角度不同,损耗不一样,MCU可能就检测电流(肯定是非线性的),并把电流换算成电压输出

对三合一传感器本体来说虽然TPS是非接触式的了,但结构上还是非密封,仍然存在ALPS进水的可能
其他倒是相当

网友A:
看着挺神奇的,金属探测器原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和收音机那个调谐器一个原理啊?

网友C:
这个是典型的高线性互电容检测电路,那个芯片是电压跟随器,很多触摸面板都是用的这些印刷线圈感应

网友D:
非接触的设计不错,万用表应该也可以采用,不用担心触点问题。

网友:
确实搞不懂,只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超出额度。。。。。
莫非元首是专门破解的

网友:
TPS转角检测类似于咱们手里的数显卡尺,容栅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神奇的,金属探测器原理?

对哦,频率变化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和收音机那个调谐器一个原理啊?

老收音机要么调电容要么调电感
这个都不像,毕竟动片只是个悬空的铜箔

网友:
pcb布线有点意思~

网友:
还能加上分,没想到 。。。
传感器构造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典型的高线性互电容检测电路,那个芯片是电压跟随器,很多触摸面板都是用的这些印刷线圈感应 ...

看着不像呀,PCB上的铜箔是绕的线圈,和互电容检测貌似不相配

网友:
看来实现角度检测的方法很多呢

网友:
元首,你到底有多少只这类东西?送几个给我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接触的设计不错,万用表应该也可以采用,不用担心触点问题。

万用表用的话还得配上不少模拟开关,关键高压不好搞

网友:
我也想问问哪来这么多节气门传感器。

网友:
在元首这里学到很多东西。。。这种结构看似以气动感应到的频率来达到控制的目的,不知道是否是这样。

网友:
我也想问,哪来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