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惠普24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10-17):
给坛里买的小t12控制板,配个24v电源,闲鱼找便宜的买了个,结果是换壳电源,收到量下电压就放着。
昨天拿出来,万用表量23.8v,插炬为表只有19v,接个led指示灯变17v。今天想想,死马当活马医,榔头敲开
看看,结果发现主电容脱焊,补上焊,输出正常。两个表都显示24.3v。因T12还没装好,这电源能带多少A还无法试。

网友:
主电容68uF输出3A就算差也差不了多少,2.5A是能到的。

网友A:
凭经验看主电容换过,后级都使用红宝石电容了,主电容在怎么也得是台系的吧,这个主电容完全是杂牌的可以换个100UF的完全没问题,看起来3A没问题的

网友:
散热片那么厚,3A肯定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经验看主电容换过,后级都使用红宝石电容了,主电容在怎么也得是台系的吧,这个主电容完全是杂牌的可以换 ...

电容是换过的,原电容被剪掉,新电容是焊在原电容脚上。等找到好点电容换个

网友B:
铝板用的倒是挺厚的,不过,看着布局用料不像原装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板用的倒是挺厚的,不过,看着布局用料不像原装货啊

山寨的,换壳电源,04年产的,

网友:
其实你这个隔离电源挺不错的,真的

网友:
电源还是日本的变态,都是日本省料,,可人家好多用铜薄包着。。。。

网友:
谢谢分享。不愧是大厂风范,这散热板很养眼。。。。。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看大家都说这个电源还不错,就买了红宝石450v82uf的换上。顺便用一下T12。上个图。
壳敲坏一个角,还得买合适的壳换。

换上的红宝石

夏普的光耦

电源管理sg6843lsz

网友C:
说真的,白菜白光我经常是12V电源用的,一般焊点没问题。19V的笔记本电源就已经非常好用了。当然,我很少焊非常大的焊点。

网友:
电源用料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白菜白光我经常是12V电源用的,一般焊点没问题。19V的笔记本电源就已经非常好用了。当然,我很少焊 ...

买了T12板就买的这个电源。笔记本电源是好用,可是家里是联想的本,联想的电源适配器是7.5的大插头。后来买了7.5转5.5头才能用。

网友(2021-05-27):
这是hp的电源?
看着好老啊

网友(2021-09-28):
一看进线处的抗干扰线圈,就知道是山寨货

网友:
MW注胶36V200W电源,,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