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修改电路

楼主(2019-10-17):
最近一直在加装电瓶车的转向灯,现在用了延迟电路基本可以实现功能,但也会左右冲突

打算用单片机做一个电路,查阅资料,发现一个类似,就是开关是刀闸式开关,不知道能改成触发开关

网友:
楼主,今天做了一个.功能如下,楼主看下还需要什么功能或哪些功能需要调整, 调完这片板就寄给你.搭棚线路,但所有线路保证连接可靠焊接牢固.
1: 12V输入线上电5-16V开机,灯全亮0.2S.等待按键开关输入指令状态,USB充电口可以开始充电 .
2: 按下按键1(转向灯左开关) ,相应输出1(转向灯左) 输出导通到地,0.75秒闪动一次,闪动20次, 转向灯另一端必须接12V电源. 此时按下其他开关会切到另一个功能,按下按键4(转角线开关) 则转向灯关闭.
3: 按下按键2(转向灯右开关) ,相应输出2(转向灯右) 输出导通到地,0.75秒闪动一次,闪动20次, 转向灯另一端必须接12V电源. 此时按下其他开关会切到另一个功能,按下按键4(转角线开关) 则转向灯关闭.
4: 按下按键3(双闪开关) ,相应输出1/2(转向灯右/右) 输出导通到地,0.75秒双闪动一次, 一直双闪, 此时按下按键1/2(转向灯右/右开关)会切到转向灯功能,如再按下按键3(双闪开关) 则双闪关闭.
5: 按键4(转角线开关) 只关闭转向灯,对双闪灯无效. 按键1/2/3则按下相应开关后就切换到相应功能.
6: 12V输入有2个USB充电口供充电用,充电口没有设计限流功能,每个口输出>2.5A,请留意线路不要短路.

以下是操作视频.
https://pan.baidu.com/s/15mwL9x7vX-7_4D70nFGC9g&shfl=sharepset

网友A:
改当然可以了,不过得改CPU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当然可以了,不过得改CPU程序。

朋友原文在这里,知道怎么修改吗
https://www.renrendoc.com/p-20754041.html

网友B:
你要什么功能? 具体需要几个灯? 我有单片机,做好寄给你.

网友B:
改人家的程序除非大型的,简单的自己几行代码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人家的程序除非大型的,简单的自己几行代码搞定.

大神说话就是轻松,兄弟我不懂,照搬照抄都觉得很不错了,还望兄弟抽空改改

网友:
好复杂,我看看就行

网友:
是不是上次那个触发后,延时1.5秒的要求的

网友:
闪光灯改装加一个控制器即可,三个脚连接方便。

网友:
这个电路图也可以用来控制直流电机。
51做信号处理。ULN做信号放大,正反向输出。
其余是51外围基础电路。以及供电电路。

如果我改。
12V。左右2指示2信号4路共GND
闪光器共GND
指示1信号1共VCC
12v-K1-闪光入-出指示1信号1VCC
指示2信号2共VCC
同上。
如果信号是LED或者液晶.信号1/2端适当降压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什么功能? 具体需要几个灯? 我有单片机,做好寄给你.

三个触发按键,控制2个灯,左转按键按一下,左转灯闪烁20秒,再按一下,继续重新开始等待20s,若转角线闭合就关闭闪烁,右转功能跟左转一样,第三个按键按一下双闪20s,再按一下灯全灭,左转灯,左转灯,双闪不能冲突,闪烁的同时蜂鸣声发出声音

网友C:
下载个文档要花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文档要花15元???

继续阅读就可以

网友D:
这个图看来没有双闪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触发按键,控制2个灯,左转按键按一下,左转灯闪烁20秒,再按一下,继续重新开始等待20s,若转角线闭 ...

若转角线闭合就关闭闪烁 == 转角线是啥?
功能很简单,很容易做,电压多少?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转角线闭合就关闭闪烁 == 转角线是啥?
功能很简单,很容易做,电压多少?12V吗? ...

打算后期增加的一个功能,类似一个开关,电瓶车转动一定的角度,就闭合了,通路状态,此时左闪或右闪关闭,蜂鸣器也关闭,双闪状态不关闭
要是麻烦可以丢弃的,要是能增加就很完美,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看来没有双闪对吧

紧急转态就是双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算后期增加的一个功能,类似一个开关,电瓶车转动一定的角度,就闭合了,通路状态,此时左闪或右闪关闭 ...

双闪开关按一下20S双闪,然后自动关闭? 再按一下双闪开关就直接关闭双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闪开关按一下20S双闪,然后自动关闭? 再按一下双闪开关就直接关闭双闪?

双闪按一下一直双闪加蜂鸣,再按一下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