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 NN-DS1000 微蒸烤一体机

楼主(2019-10-17):
闲鱼了一台松下的ds1000,寄来的时候把外壳压变形了,拆开恢复。

楼主:
还有一些照片没发完。

网友:
这不就是个微波炉咩

网友:
好像是个电子变压器版本的微波炉,多了烤箱模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变频蒸烤微波炉,不知楼主多少米买来的?

网友:
蒸汽加热管和我拆的NE-BS1200差不多,控制板就差远了,微波部分是变频的,舍弃了工频变压器

网友(2023-01-08):
这个机器我屏幕换了2块了,都是显示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