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来帮忙,净水机插电不工作

楼主(2019-10-17):
家里沁园净水器,ro-185,插电没反应了。触摸按开关也没有。平时一插电,就自动运行了。
主板是这样的

外置的24v电源,是好的。测试电压正常。
大家帮忙看看,会是什么元件坏了呢

楼主:
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
检查保险丝和7805

网友:
插电没反应,先沿着电源往后检查,你得先有电再说~

网友:
我猜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查5V和GND有没有去按键板,按键板上有单片机吧

楼主:
按键版没电,7805是给触控版供电的吧。
之前用定时插座定时晚上关,早上开。难道是每天开关一次,浪涌烧了元件

网友:
这块板的电源是从那来的?顺着查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顺着电源输入地方查,电源插座后面两个元件是否正常,不然就是继电器挂了。

楼主:
这个小东西坏了。

楼主:
这个有烧痕迹的是整流桥。用四个二极管换了应该就可以了,下午有空再修

网友:
家里有一台RU-185J

楼主:
外置电源,输出直接是24v直流,去掉整流桥,短接。一切正常了。安装好,接口有热熔胶加固下。
终于又可以喝上纯净水了。

网友:
4007都没有

楼主:
本打算用四个整流二极管的,地方小不好放下。也就是充当保险丝作用,这地方不需要整流。

网友(2020-08-19):
我也是不通电了,能求助吗

网友(2021-08-25):
引用 楼主:
本打算用四个整流二极管的,地方小不好放下。也就是充当保险丝作用,这地方不需要整流。 ...

老哥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2024-06-27):
整流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