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芯的主控U盘,虽然没有扩容

楼主(2019-10-17):
但是速度超慢的,想量产一打开量产软件就识别不了F,我的电脑里的u盘就变空盘

网友:
去量产吧下6月的版本试试

网友:
这个速度没毛病啊,写入5M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颗粒上3281,读250写30,搬板吧

网友:
闪存信息

闪存Code:PF606  对应型号:FBNB27A512G6KTBAFJ4   存储密度:512Gbits=64GB  生产工艺:B27A
闪存类型:TLC 美光白片  封装:FBGA132 / 187 【12×18×1.0】 【SPD,DDP】 同步【支持】异步【支持】
可用容量:50% -  90% 接口类型: 仅异步【NV-DDR2或NV-DDR3】  工作电压:Vcc【3.3V】VccQ【1.8V/1.2V】VssQ【0V】

网友:
主控有点太辣鸡了,这个颗粒配不上

网友A:
工具都用错了,还量产,你这个要用 APTool

网友B:
用fc1179就可以了,我搞过一个,芯片精灵检测是18,但实际看丝印是19。我用的这个固件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fristchip/131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c1179就可以了,我搞过一个,芯片精灵检测是18,但实际看丝印是19。我用的这个固件http://www.upantool. ...

按照你的地址下的软件还是找不到对应的F资料,框着的这几个是最接近的,但是量产会变成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都用错了,还量产,你这个要用 APTool

是这个软件吗?啥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