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硬盘主轴存在卡死隐患

楼主(2019-10-17):
有一块捡到的希捷硬盘,插上电脑死活启动不起来,一直“吱吱吱”响。拆了发现硬盘主轴卡死不动,用大力也完全无法拨动主轴,但磁头可轻易拨动。

现在硬盘拆去盘片当镜子用了,但主轴电机完全抱死,根本无法转动。看来希捷硬盘有卡轴的隐患,装机DIY建议使用其他品牌的硬盘。

网友:
黑的一点没水平

网友A:
拆开看下,什么原因卡死的,硬盘主轴卡死,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说吧,西数给你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什么原因卡死的,硬盘主轴卡死,还是第一次听说

卡死的肯定是主轴,这张图足以证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死的肯定是主轴,这张图足以证明:

轴承坏了?或者散架了要不然怎么会卡死

网友:
估计是使用时间过久,加之环境温度较高,导致轴承缺油卡顿。

网友:
黑,如果有这问题,早就倒闭的厂家了。这肯定认为。

网友:
磁头为什么会在那个位置…不应该在磁盘之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