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又买了一台网红表,快递马上就要派送,期待中。。。

楼主(2019-10-17):
  很早就听说UT136+速度飞快,甚至网传孤独求败,前几天到手的ZT102A速度也惊人,突发奇想,把这俩放一块PK一下速度如何?然后就买了一台。现在正在考虑是否把F107也拉进来一块PK。。。

网友:
为啥看中文标好别扭的感觉

网友A:
F107 绝对做工一流

网友B:
官方旗舰店竟然要119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旗舰店竟然要119块。。。

买优利德去闲鱼,不后悔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07 绝对做工一流

对你这个说法,我没有任何异议,不过现在的优利德做工也非常棒,手里有一台25元买的UT33B+,没有找到做工上的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这个说法,我没有任何异议,不过现在的优利德做工也非常棒,手里有一台25元买的UT33B+,没有找到做工 ...

我也有
买表笔加钱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这个说法,我没有任何异议,不过现在的优利德做工也非常棒,手里有一台25元买的UT33B+,没有找到做工 ...

暴露你的位置了,湖北宜昌,我是武汉的。

我也比较喜欢玩国产表,但自己实用还是好一点吧。

国产表优利德71、171各一台,众仪有好几台,感觉差不多;但优利德高端表做工确实很不多,虽然有COPY那个F表的“嫌疑”,而是确实有改进的地方-----表笔插座、电池仓、支撑架等。

网友:
中文“福禄克”?绝地是假货,快点儿退了吧

网友:
手持15一个的垃圾表路过。

不喜欢AUTO量程,

楼主:
今天拿到了传说中的UT136B+,由于时间不多,先简单测试了一下,初步结论是:真是一块好表!

全家福,好像差一张合格证。

好话放在后面再说,先吐槽一下表笔,线阻竟然高达129毫欧,实在是不应该!

再吐槽一下胶套背后问题,打开支架时受阻,实在不应该,本想用美工刀修整一下,怕更难看,就没动手。

网友:
真羡慕,也对此表有兴趣,但手头表数量早已超出我的实际需要,实在没有理由再买一块。

网友:
那个壳子的问题是因为没卡好,卡好了就不会干涉了,所以壳子少拆

另, 电阻档 的极性是反的

网友C:
我刚买的2个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买的2个表

牛,一下买2块,用一块扔一块,有钱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一下买2块,用一块扔一块,有钱任性

不是哦,券要过期了,所以只好用掉,要拿来卖的

我自己用用胜利表就好了

网友:
不是哦,券要过期了,所以只好用掉,要拿来卖的

我自己用用胜利表就好了
能否说说你这个卷是多少钱?让你一次买2个

网友:
有一块fluek的15b,送人了

网友:
是不是 auto power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