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日本100V变压器

楼主(2019-10-17):
最近买了个二手日本变压器,220V转100V的,打算给台灯用,买之前专门选了100V的,而不是最常见的110V-120V,原因是山田照明的灯115V就烧。

外观很简单,标注也很清晰,220V-240V输入,100V输出,功率100W。虽然是日本货,产地标准的made in China,牌子是Kashimura,Bai了一下发现是一个日本专门生产变压器和电源的厂。我还到他官网看了一下,标注还有保护电路,恩,放心了。

到手之后,手感非常结实。但是,当我拆开之后,心理哇凉哇凉的。

干干净净就一个大铁芯变压器,电路板上空空如也,毛都没有。上万用表量了一下,输入228V,输出108V,按这趋势,市电但凡再高一点,输出非得超过110V.

请教一下论坛里各位大神,电路板上标的元件都是啥,原来设计的用途是啥,能不能补上去。
小弟在这里谢谢诸位兄弟了!  Orz。
补电路板正反图

盲猜原生设计用的德仪的东西,具体是啥搞不懂了

网友A:
看着像是过压保护,还有继电器切断。把图纸画出来,让坛友们给分析元件参数

网友B:
电路板标的是啥?那是废物利用!用这块旧电路板当接线端子了。本身这类变压器就不应该有电子元件(就是单纯的变压器),没有稳压功能,外观看变压器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标的是啥?那是废物利用!用这块旧电路板当接线端子了。本身这类变压器就不应该有电子元件(就是单纯 ...

根据官网信息应该有,生产的时候偷工减料给省掉了。如果完全没有电子元件,如何实现标定的宽入定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过压保护,还有继电器切断。把图纸画出来,让坛友们给分析元件参数 ...

电路板正反面图都补上了,希望大神出手,谢谢

网友C:
是个过压保护电路,不清楚元件参数不太好弄,你说的山田照明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灯?如果可以用直流的话,弄个100V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就比这货好多了,自带稳压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
看做工真不像日本货,至少不是日本生产的,感觉像国内的厂

网友D:
那块电路板是个自动调压电路,大致画了一下,配上适当的参数,当输入电压(AC1/AC2)变化时可以由继电器自动切换一下自藕变压器输入线圈抽头,从而使输出100v不变化太大。
但是这需要变压器有4个接头,而现在它只有3个接头,所以要添加调压功能,不仅要添加这块板上的元件还要在变压器上添加抽头。

网友:
自耦变压器,220V中间抽头,100V,110V要多高,抽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块电路板是个自动调压电路,大致画了一下,配上适当的参数,当输入电压(AC1/AC2)变化时可以由继电器自 ...

非常感谢!!!大神辛苦了 Orz!看来自动调压是搞不来了,如果弄块欠压过压保护的电路进去,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过压保护电路,不清楚元件参数不太好弄,你说的山田照明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灯?如果可以用直流的话,弄 ...

山田照明的Z999,荧光灯,所以很无奈,之前有人试过111V就烧,最后弄了个数显稳压器伺候他,我也是很头痛。灯是二手尸体,正修着,一共花了不到200,要是弄个比他还贵的变压器那就是一盘白菜弄成肉价钱了

网友:
你这个感觉是假的,我前几年在日本当地买的拆开看做工要比你这个好很多

网友:
线路板的元件是空的, 认真看一下变压器,日本的变压器的质量是没得说的,人家的硅钢片是什么的硅钢片,同国内相比的距离还是好大的

网友:
自耦的,楼主用时最好注意下220v的插头方向

楼主:
打算出手,如有意,可点击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1debf58x58&ft=t  私聊数码之家可打折

网友(2020-07-20):
一看就知道是国内生产的货了

网友:
国内生产的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