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一汽马自达阿特兹;50000公里大保养,直喷发动机进气门挖积碳+喷油嘴拆洗

楼主(2019-10-17):
四年50000公里的马自达创驰蓝天大保养完成,感谢数码之家论坛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个月周末休息有时间就持续大保养中,直喷发动机普及就这些年,可参考的大保养案例不多,好在朋友店面搞也方便,没有比较火的核桃砂清洗直喷发动机的进气气门,楼主这还是以挖煤、挖积碳的原始方法来搞
1、创驰蓝天直喷,四缸8气门挖煤,没有抖音等核桃砂清洗的效果好,但个人满意了;
2、创驰蓝天直喷,四缸4个喷油嘴拆洗, 6小孔边缘积碳明显,但供油端发现有莫名其妙金属粉末!!

拆歧管小麻烦,各种螺丝和线路,好在创驰蓝天设计布局进气在前端;

进气口明显沉积的机油,汽油机工作原理没办法;

这是1#缸,前一次没挖的,这次必须一并挖了。

气门背部附着厚厚的,脱落掉落缸内就不好了,当然有断崖式的积碳就是。

挖了下,一块儿掉了

拿出来,碳,金刚石结构。。。

继续清洗剂喷射

挖些已脱落的

这是上一次挖的4#缸,现在气门处于打开状态,明显又附着了些,厚的是上次没挖干净。 ...

3#缸,这是上次挖完,间隔1000多公里后的样式,又是油油、嘿嘿的。。。直喷机头没办法,没有沉积过厚的积碳 ...

1#缸,这次刚刚挖完、清洗后的,很干净!个人满意!

场面比较麻烦!

这次拆进气,也是主要拆卸喷油嘴,瞧瞧50000公里的样子。

拔掉供电,再拆油路

拔出油道,这里有些细节!喷油嘴的垫片千万别搞丢了。。

喷油嘴的样子,积碳明显!

每10000km用一次的原厂添加剂,

积碳是一定有的,但这不能说明6个小孔积碳多,实际也有可能喷油雾化的很好。 ...

清洁

喷油嘴的6小孔清洗可见了。

正常来说,是用超声波设备来清洗了,不是这么一擦就干净的。。。

对比

这个是喷油嘴的垫片,拔出时一定要注意,别掉落机舱内!

开口的

奇葩发现!

发现了吗!喷油嘴供油端竟然全是金属沫!!!这是万万没想到的!

在一看,4只全有!3、4#缸的最多。

特别奇怪,汽油泵上帖换了,也拆解了,汽油不好,绝对不会沉积到喷油嘴这个位置呀!汽油滤芯滤纸过滤的完全 ...

喷油嘴头部积碳用的化清剂泡泡,没有超声设备,搞搞就行了。

喷油嘴缸体的位置孔,沉积的杂质,清理下!

也比较麻烦,这就是不愿意拆洗喷油嘴的原因!

清理干净。

喷油嘴金属沫也清理干净~~

闪闪发光

特别奇怪!这是哪里产生的!!!

干净了

好友帮助复原!

安装好

完成

一汽马自达阿特兹,四年50000公里更换汽油滤芯,解剖论大保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41

楼主:
1、直喷发动机,进气气门积碳早有心理准备,机器工作原理没办法。有车友加装过滤壶的,可参考的帖子不多。
2、缸内直喷的嘴子,万万没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金属粉末,这大颗粒,汽油中的过滤芯一定是会过滤掉的,奇葩!

网友A:
哪天闲了吧我ea三个八拆了看看,十一万一直没挖过煤倒也没啥异常的感觉
一般认为肛内直喷进气道的积碳相当一部分是曲轴通风的油气蒸气高温碳化来的,加透气壶可能能缓解
金属沫子可能是高压油泵磨损掉下来的?

网友:
扬扬这么厉害,都进挖煤模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直喷发动机,进气气门积碳早有心理准备,机器工作原理没办法。有车友加装过滤壶的,可参考的帖子不多。
...

怕是缸头上高压油泵磨下来的铁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天闲了吧我ea三个八拆了看看,十一万一直没挖过煤倒也没啥异常的感觉
一般认为肛内直喷进气道的积碳相当 ...

我的前几天换了四个喷油嘴,人家说清洗不了,太脏。一个600,我觉得被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天闲了吧我ea三个八拆了看看,十一万一直没挖过煤倒也没啥异常的感觉
一般认为肛内直喷进气道的积碳相当 ...

精彩回帖  神车涡轮应该也不少,也直喷的吧? 主要是碳掉入缸内不好。
喷油嘴上的金属沫你这么说也不无可能,但看喷油嘴设计,进油端有个V形金属弹簧似的,阻隔了这金属沫。因为着急,没太细拍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前几天换了四个喷油嘴,人家说清洗不了,太脏。一个600,我觉得被骗了 ...

我去,100一个还差不多。。。。。。。。

网友:
自己搞还是4S店

网友:
这金属屑居然没堵住喷溅嘴。。

网友C:
感觉楼主会不会过度保养了,除了保养不坏一律不动!

网友D:
这个金属粉就真的奇怪了难道是高压油泵磨出来的?但是俺道理高压油泵在发动机舱,须然温度高,有汽油润滑这么多的量如果是高压油泵造成的磨损也不小啊。不应该啊,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真的牛逼,保养前后能感觉到车子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金属粉就真的奇怪了难道是高压油泵磨出来的?但是俺道理高压油泵在发动机舱,须然温度高,有汽油润滑这 ...

熱心助人 上一帖是先换了汽油滤芯,这次拆洗的喷油嘴。 汽油滤也是拆了,滤纸、初滤都没见类似金属沫。
真是莫名其妙!
真是莫名其妙!
真是莫名其妙!

这个金属沫比喷油嘴的大些,如果进入或是在喷油嘴内也应该会堵6个孔肯定也不顺畅。
喷油嘴后端也看不清,应该也有阻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会不会过度保养了,除了保养不坏一律不动!

玩的高兴就好。
1、汽油滤芯,有过两次亮故障灯,就是汽油的问题,各地不同,上帖拆解的汽油滤,说明我当地常去的中石油站还不错;
2、缸内积碳,定期用的原厂清洁型添加剂,内窥镜看活塞顶、燃烧室积碳可以,状态满意;
3、进气门积碳,直喷发动机没办法,沉积一定会比歧管进气的多,而且看我的积碳有断崖式的,一定是会脱落到缸内的;
4、喷油嘴,积碳多了会影响的是雾化效果,油耗、动力会有变化。
你说的一律不动,几年换车,也是一种用车之道,随自己。

网友F:
引用 楼主:
熱心助人 上一帖是先换了汽油滤芯,这次拆洗的喷油嘴。 汽油滤也是拆了,滤纸、初滤都没见类似金属沫。
...

会不会是活塞与汽缸壁摩擦的产物?

楼主:
朋友有个门店,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活塞与汽缸壁摩擦的产物?

不搭噶
这是燃油系统的杂质,燃油泵、高压泵、喷油嘴之间,如果是汽油中的,燃油滤芯的初级滤芯就会过滤掉,汽油滤芯更精细,根本进不到喷油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真的牛逼,保养前后能感觉到车子变化吗?

比较木,感觉不出来,喷油嘴雾化不好影响也没那么很大。 进气系统积碳也只是防止脱落到缸内,都是积极作用,当感觉到影响很大时就晚了。 开几年换车的不必在意多好的保养,玩的高兴就好。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多积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