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种电工弯线的钳子叫什么?

楼主(2019-10-17):
做配电箱,BV硬线弯出来不美观,插了个视频,人家用这种平头钳子来弯,效果似乎不错。但淘宝上查不到叫啥,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
压线钳么?感觉有点像

网友:
普通的老虎钳一样可以

网友:
管型端子压线钳

网友:
这个不就是接线端子用的压线钳么??

网友:
宝上有这类

网友:
很贵的钳,钱子

网友:
买一个质量好点的鸭嘴钳,把前面的齿磨掉,磨成光滑表面,再把钳嘴的棱角都修的圆滑一点,这就成了把很好用折线钳

网友:
那就是压线钳,管子端子的

网友:
折线都用专用钳子了

网友:
用工具折弯, 是配线的忌讳, 因为容易拉伤线芯/或绝缘线皮.

网友:
现在不是不允许图上这样折弯了吗

网友:
又学习了,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工具

网友:
老虎钳弯出来也一样啊

网友(2021-05-25):
正规现在全用软线了,配线槽。

网友:
淘宝上有专业折线器,挺贵的,要好几百一套,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