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良明110V充电器改220V

楼主(2019-10-17):
自用一个良明110V充电器,在家里用调压器调压充电还是可以的,可是出门带着用调压器太重就很不方便了,一直苦恼怎么可以改成220V,求大神帮忙,本人太笨帮忙请指明确点,谢谢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有个同样问题的,你可以参考下,          你这照的全是正面啊,反面元件也非常重要的。

网友:
这俩肯定是要换的,耐压不够

楼主:
就是不知道应该换多大的

网友:
太笨就用变压器安全些,改坏了还得不偿失

网友:
这种单个220v电容的有点难改,有可能要改变压器绕组,不怕死就直接换450v电容和压敏电阻

网友:
1.输入端压敏电阻和电解电容耐压不够,必须更换
2.MOS和次级整流管耐压可能不够,一个尖峰冲上去就炸机了,需换更高耐压的型号
3.变压器匝比可能不合理,导致初级尖峰电压高击穿MOS,辅助电压高烧坏PWM控制器,如有必要需将初级匝比减少

网友A:
刚好我也需要解决这个同样的问题!百度搜进来看的。
背面ic两个,一个有字的估计是识别电池用的,另一个没字的(被厂家磨掉了)不知道干什么用?有14个脚。

网友(2020-02-28):
同样的问题,请大神们不惜赐教!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换了滤波电容,但是没有输出,空载红灯一直再闪,插上电池也是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需要解决这个同样的问题!百度搜进来看的。
背面ic两个,一个有字的估计是识别电池用的,另一个没 ...

把IC1换了就能用了

网友(2020-07-30):
精改总归是有含金量的

网友(2021-08-26):
以前我也发过个改好的,和你这个有点不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6318&page=1

网友:
整流最好也改成半波整流,这样风险小一些。

网友(2022-03-18):
有办法解决吗,是不是还需要换高频变压器?

网友:
换电容 压敏。
220v串电容 0.47~1uf限流

网友(2023-09-16):
学习了,P117怎么改

网友:
这个改不了的

网友:
仅仅换压敏电阻和400伏电容肯定不行,可以只用一个整流管半波整流试一下。

网友:
这种改不了,得改变压器,老老实实用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