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NE-BS1200三合一微波炉(110v岛国本土产品)

楼主(2019-10-17):
此贴是拆机贴,
修理贴:松下NE-BS1200三合一微波炉(110v岛国本土产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90
朋友在岛国买的一个微波炉,是110v的产品,因为一次忘插变压器接入220v电源导致损坏,国内松下特约维修点没修好,而岛国买的地方说厂家不生产配件......估计是对产品质量很有把握。卖铁太可惜了,拆了看看里面有没有能用上的东西

搬回来很重20多公斤吧,型号为松下NE-BS1200

百度了一下:国内销售市场没这个型号,只有110v的产品,而且不便宜,很贵!三合一的功能应该是:水波(蒸汽)炉、烤箱、微波炉.

为下开式的门,陶瓷底板,底板下面应该是微波炉,没有旋转盘

上部两个石英加热管、一根卤素加热管

机器后面,两相的电源插头,一根单独的接地线

上盖上的警告标牌

侧面的标牌,还有简单的电路连接图。应该是2015年的产品

底部抽屉式的加水盒和排水盒

拆下上(侧)盖,上面是3根加热管

翻过来拆下面

加水盒、水泵

磁控管

中国制造?

右侧面是蒸汽加热管,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两个温度保险,常闭串联

后盖和里面的散热风扇

左侧的门开关、LED照明、蒸汽检测传感器,第二个温度传感器

左侧的门开关电路

一个是轻触开关

另一个是机械的,带短路保护功能

两个照明用的LED电路

还有个电机控制的传感器,应该是检测蒸汽用的,电机为四相12v步进

磁控管和微波搅拌电机,电机为四相12v步进

第二个温度传感器

主控板和变频器

变频器散热风扇

主控板

一元硬币大小的100脚主控芯片

丝印为MN90F05   松下产品,后期维修时根本查不到MN90系列的资料,应该是专用的

线路板的正反面都有很明显的AC100V电压的标示

继电器

漏电检测用的电流互感器

用与卤素灯控制的可控硅MA126G和光偶3SD12,不是简单的继电器控制,是卤素灯功率可调的

前门里面还有彩屏显示电路,用了一块松下MN103系列的单片机

门里面有一个散热风扇

总结:比想象中复杂的多!难怪在国内的松下特约维修点未修复,说是生产厂家不提供配件,死马当或马医吧!
修理贴:松下NE-BS1200三合一微波炉(110v岛国本土产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90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A:
高端货哇,
110v设备接220v通常也就电源入短几个东西会烧坏,后级很少坏的,研究下看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复杂,要是我就不修了哈哈

网友:
很厉害的东西啊!日本好多东西都单独地线

网友:
这是多功能版本啊,可以是蒸车、烤箱、微波炉。

网友B:
没看出哪里烧了,这么贵的微波炉保护电路应该很完善,也就烧压敏、保险、滤波电容等零件吧,修一下看看。

网友:
估计里面给控制板供电的变压器烧了

网友C:
这个数显键控都在开关门上。

网友D:
是通电无任何反应了?先看一下电源部分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显键控都在开关门上。

嗯,后来证实是彩色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货哇,
110v设备接220v通常也就电源入短几个东西会烧坏,后级很少坏的,研究下看 ...

感谢关注!确实是后级坏了不少东西,正在整理资料上传修理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哪里烧了,这么贵的微波炉保护电路应该很完善,也就烧压敏、保险、滤波电容等零件吧,修一下看看。 ...

板子上确实有一条兼做保险的铜箔烧断了,是给电源供电用的线路,估计是维修站给连了一根导线,保险管也未烧断,故障依旧。整块版又买不到,维修站放弃治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通电无任何反应了?先看一下电源部分是否正常。

通电无任何反应,松下维修站给修过,连岛国售后都联系过:无配件。正在整理维修的图片,上传维修贴。

网友E:
背后铭牌的株式会社后面,写的中国制,应该是国内杭州松下生产的,在返销日本,出口的产品,做工真好,价格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后铭牌的株式会社后面,写的中国制,应该是国内杭州松下生产的,在返销日本,出口的产品,做工真好,价格 ...

嗯,磁控管也是中国制造,应该是在国内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后铭牌的株式会社后面,写的中国制,应该是国内杭州松下生产的,在返销日本,出口的产品,做工真好,价格 ...

这个是上海松下微波炉有限是公司制造的,杭州松下不生产微波炉。

网友:
小日本的板子画的真漂亮!!

网友:
这种二手修理的不好修,前一任修理者可能把故障扩大!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日语版,菜单使用真不方便。会用的用起来真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