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极1S充电母座更换——手残党的自我救赎

楼主(2019-10-17):
父母家的路由器极1S电源插口又坏了,上次出去找人修的,这次决定自己动手了……

MicroUSB母座虚焊松动

完全变形

之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经验,先上网看了看视频,以为自己学会了,然而……

网上买的全新麦克牛角母座,4块多10个。东西回来以后开搞。清理板子的时候,手抖把板子上第二个引脚给弄下来了……后来查了下中间三个是传数据用的,这个接口只供电就不用管。

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基本算是固定住了,供电引脚多少上了点锡,路由器可以工作,不过这样子……自己都不忍直视

背后的四个固定针脚,只有一个上锡了,其他的挂不住,不知道为啥,先凑合用吧……

可以继续服役了,看看能用多久……

手残党的自我救赎之路,应该还会走下去,还需要多多实践手艺才能提高啊。

网友:
可能轻微氧化吧,刮一刮

网友A:
我的经验就是堆锡,堆成一大坨插座就很轻易的拆下来了,焊接时要把板子上的焊锡清理干净后少上一点助焊剂,焊上就行了

网友B:
两个正负线引出转5.5插座

网友C:
焊好了,打点ab胶加固,特别好,我之前充电小风扇也是松动,打了胶,从来没松过

网友D:
这货刷老毛子用的还行,前两天在破烂市场10块钱买了两个

网友E:
烙铁温度太高了!或者烙铁头不挂锡了吧?先用洞洞板练习一下再开搞啊!
焊接前焊盘上可以先搪一点锡就好焊些。

网友:
为什么不弄个DC插座呢。

网友:
直接剪条数据线焊接好了
用扎带和热熔胶固定
USB直接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就是堆锡,堆成一大坨插座就很轻易的拆下来了,焊接时要把板子上的焊锡清理干净后少上一点助焊剂,焊 ...

用吸锡线清理了,然后上了点助焊膏,还是不够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好了,打点ab胶加固,特别好,我之前充电小风扇也是松动,打了胶,从来没松过 ...

家里没AB胶……当时焊好准备上点免钉胶的,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刷老毛子用的还行,前两天在破烂市场10块钱买了两个

哪里的破烂市场?我要去捡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铁温度太高了!或者烙铁头不挂锡了吧?先用洞洞板练习一下再开搞啊!
焊接前焊盘上可以先搪一点锡就好焊 ...

确实不挂锡了……是得先练习练习,不然总得失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正负线引出转5.5插座

允许小白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