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巧拆振动电机

楼主(2019-10-17):
买了个尾插小板,顺便吐槽一下厂家和卖家,厂家设计的未插小板非常薄,不注意就断了,360的尾插又特别容易坏,没办法就买了一个说是原装,回来后一对比没什么太大区别,装后测试通话什么都正常,女儿就拿去用了,谁知道不震动,等女儿有空回家后拆开测试可以动啊,一装盖就不动了,再拆,和原装的一对比长了1毫米,晕,联系卖家,直接不回复了,认倒霉吧,加了个追评了事,自己换吧,电机这东西又不能太高温度,周围还都是易损零件,于是想到那么薄,背面加热吧,T12刀头调到400度,把烙铁加载小台钳上,一手拿小板一手拿镊子,拆下,焊上,清理背部焊锡,ok,这个方法可以适用怕高温不能用热风枪,周围又不太好下烙铁的小零件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个好方法,拆下来的电机还能搞个小按摩器哈哈

网友A:
我看到你烙铁下游一版子的电容,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烙铁下游一版子的电容,滤波吗?

当年想做电容点焊机,最后用变压器了,电容做备件了,到是修好了几个电脑电源

网友B:
可以买一个小的加热片,改造下可以成为BGA下加热的热源,风枪辅助,成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一个小的加热片,改造下可以成为BGA下加热的热源,风枪辅助,成功率很高 ...

有这个想法,但用处少,所以一直没动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但用处少,所以一直没动力

我花了6.37元买了一个加热片,可以加热到270℃左右,拆小东西足够用了,风枪辅助拆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花了6.37元买了一个加热片,可以加热到270℃左右,拆小东西足够用了,风枪辅助拆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

加热片也买了,在吃灰,估计用的多了才有动力做个加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