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V8

楼主(2019-10-17):
换下来的备用机华为荣耀V8的尾插被小孩弄坏了,拆开来看一下.拆机大致顺利,但是拆开后壳时掉了个小零件出来,看上去像一个断掉的触点弹片,但仔细看电路板和外壳里面又没有断掉的痕迹,
有点奇怪,拆机先取出卡托,然后用电吹风加热摄像头上面那一层胶条,用镊子挑开胶条,取得后面的3个螺丝,就可以慢慢撬开后壳了.
图片如下

下面的图是掉出的零件在放大镜拍的图,不知道是否有人认识.

网友:
不认识+1 嗯嗯

网友:
试一下耳机,蓝牙,wifi,gps等信号是否正常,正常就不管它了

网友:
怎么拆V8我知道了,等我换了新手机,我把V8拆开再告诉你,那个弹片应该在哪里。

网友:
我看了一下,楼主拍的照片中,红圈处和弹片对应得比较好,试试看吧。

网友:
我感觉是楼上图中上面红圈周边的部分,按说应该有两个触点

猜测是白圈这里

网友:
有点像 usb口的保护罩!   照片太模糊看不清楚啊

网友:
掉下来的件上有胶,仔细看看,应该能找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