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午去废品站

楼主(2019-10-17):
中午吃完饭,去了废品站,有个变频器被暴力拆走了散热片,转了一会没有看到什么好东西,
准备走的时候看到电梯红外光幕电路板,就拆了回来,正好这几天在玩阻挡开关,有好多红
外发射管和接收管,还有几个温控器上面的继电器

CD4061

贴片电容

贴片5v芯片

3472芯片

ZEN3309单片机

网友A:
这些东东,可以这么说,用的上就是宝贝,用不上就是垃圾;我以前收藏的N多电路板,看着上边元器件真多,后来还是当垃圾扔了,特别是很多台式机的电脑主板,确实没什么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东,可以这么说,用的上就是宝贝,用不上就是垃圾;我以前收藏的N多电路板,看着上边元器件真多,后 ...

电脑主板上的贴片元件比较多,虽然用到的机会少,但是留着当料板也是不错的啊。我之前修东西需要贴片电阻电容的时候就去手上的两块老主板上面去找,另外主板上也有不少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主板上的贴片元件比较多,虽然用到的机会少,但是留着当料板也是不错的啊。我之前修东西需要贴片电阻 ...

这些东西我真好需要,十一那些天连阴雨,值班无聊,画了PCB板弄些小制作,我在马云家买的8050焊上去不能
用,拆机9013没问题,拆机的元件其实挺好的

网友:
HEF4061是个什么鬼。没有找到资料。
继电器还是不错的。可以驱动个家电,灯泡。等等,也可以作为维修备件。

网友:
真是用的上就是宝贝,用不上就是垃圾

网友:
我觉得这些都是垃圾,,,要拆件找些日本电器板子上拆件,,,上面元件品质好

网友:
看看一块索尼料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