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行车记录仪电源,一组5v一组1.8v1.8v的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10-17):
如题,上班中还没合适的东西测试,启动信号?

楼主:
晚上试试直接一个5v看行不行

网友:
1.8v是由acc控制停车监控功能的。我的行车记录仪直接用点烟器车充电源,就不能设置停车监控,要另外买专用电源才行。

网友:
全网首拆就是你,以前一直找不到这类贴子,逼着买了个这东西,要60大洋,停车监控应该是通过高低电平变化来叛断,(个人理解)

网友:
板子上有微功耗芯片 1.8v供电
老式记录仪如果一晚上不关 第二天车就得趴窝

网友:
没啥,想多了。多给组电而已,怎么用,随你便。
11.3保护是不是低了点?到时早亏电了。

网友:
看进线是三根,一个是常有电,一个是ACC,一个接地,1.8V应该是钥匙打开的启动信号

网友:
行车记录仪会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