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半块破LED显示屏做了个车载后窗提示器

楼主(2019-10-17):
上次切割下来的半块LED显示屏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47&mobile=2
想不出来放家里能做什么用,  至多当个时钟用,   装车上用吧.

用无痕胶直接把面板粘在玻璃上

车窗深色贴膜影响亮度挺大的, 阳光下效果不好

后备箱12V取电

板子由三部分组成, 16X64的显示屏,wifi控制板,电源板

wifi控制板直接用08接口直焊,线都可以不用

所有的电路都是5V供电,用了块12V的降压

车机上装上控制软件

可以编辑字幕通过wifi发送到显示屏

哈哈,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

网友A:
这个  我以为拐弯刹车时会显示左拐弯或者刹车呢   结果  显示歌词??贴后面自己也看不见歌词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我以为拐弯刹车时会显示左拐弯或者刹车呢   结果  显示歌词??贴后面自己也看不见歌词啊  哈哈 ...

那要串口的控制器才行,wifi控制器才十几块,串口最便宜的也要三四十块钱一个,不玩了

网友:
车牌号码不打个码吗哈哈哈哈

网友:
内容是通过中控显示屏编辑发布的,车机改成车载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