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几款优利德万用表的挑选

楼主(2019-10-17):
如题,
本人算是个入门菜鸟~
手上正在使用的是朋友送的鸿昌DT9205N,使着还可以。
后来来数码 当时众仪ZT101刚热,也入手了一块,
但是那种自动的感觉不习惯,送给弟弟用了。

打算再进阶一下,
坛子里学习了几天,看上几款优利德的表~~
请各位老表哥指点一下,入哪款更合适一些。

1:优利德 UT136C+  据说是网红表?
2:优利德 UT39C   经典款,我喜欢这种样婶儿的~~
3:优利德 UT 51   应该也是老款吧,造型于我来说还可以接受
4:优利德 UT890C  新款,和136C+  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搞不懂。
5:  优利德 UT61E  四位半的高精度,我好像用不上,价格太高,贫困人士直接PASS吧。

综上,请老表哥们来指点一下,100块左右,相对鸿昌DT9205N,我入哪一款更合适些。
跪谢啦~~

网友A:
都比我的好,我还在用3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比我的好,我还在用33D的。

哈哈,双十一还不撸一个。。。

网友B:
136测量速度快  价格便宜

网友C:
你手里的这台看起来也很不错,推荐再买一台优利德 UT136C+,齐活了。。。

网友D:
据说胜利的VC86D 不错

网友E:
估计你是被忽悠晕头了,我只能说优利德200元以下没有什么好表,测量DC普遍偏低,校准后也一样。拆开来看做工不如你这台鸿昌DT9205N。

如果说实用为上,可以选择优利德139C+、61E,再加点钱上U71或171也可以。

如果说预算有限,以实用为主,可以考虑一下众仪111小表,精度、速度都不错;还可以考虑219、303之类的四位半表,价格也就120左右;如果习惯手动可以考虑一下M1,左边自动档、右边手动档。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说众仪的表不好,但可以看得到改进的地方,虽然是牛屎芯,但精度、速度也不差,关键是稳定性比较好,价格也便宜,也方便校准。

网友F:
136+出厂校准偏差有点大,可能是怕冲击自家中端产品??最好找有校准实力的卖家,帮你校准一下再发货,做工精良、又快又准,专冶各种不服!几十元的良心货,除了个头稍大点实在没啥缺点了。890C是手动款,不建议手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6+出厂校准偏差有点大,可能是怕冲击自家中端产品??最好找有校准实力的卖家,帮你校准一下再发货,做工 ...

UT136+如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6测量速度快  价格便宜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里的这台看起来也很不错,推荐再买一台优利德 UT136C+,齐活了。。。

手上这台还能用,这不看了您不少帖子,想升级一下吗,哈哈。
那我再去淘宝上转转136C+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胜利的VC86D 不错

学习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是被忽悠晕头了,我只能说优利德200元以下没有什么好表,测量DC普遍偏低,校准后也一样。拆开来看做 ...

哈哈,没人忽悠我呀,我都是看帖看的才自已选了这么几款。
主要是看露出率比较高而已。
众仪的我入了101,它的自动数值来回变动我很不习惯,不知道新表还是不是这样,回头再看下吧。
最后您说的那个219,303都是优利德的吗?还有M1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6+出厂校准偏差有点大,可能是怕冲击自家中端产品??最好找有校准实力的卖家,帮你校准一下再发货,做工 ...

学习了,这个建议很受用。
感谢。

网友G:
不知道像来做广告的还是来找骂的。
如果你连ZT101都用不惯的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用手动档吧。ut136这种也不需要上备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像来做广告的还是来找骂的。
如果你连ZT101都用不惯的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用手动档吧。ut136这种也 ...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臭呢,
哪来的广告?写的那么清楚你看不明白吗?
用不习惯还不能升级更新了?
愿意指点就好好说,不愿意就别来回帖。

网友:
板上有微调电位器,起码拿个四位半或以上的帮你校一下比较好,校好了精度很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臭呢,
哪来的广告?写的那么清楚你看不明白吗?
用不习惯还不能升级更新了?

那你解释下,为什么zt101就用不习惯,以至于要送人,
而一毛一样操作的ut136就能入选,还兴趣那么大。

网友:
136c+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双积分的,一般都比较好用,没啥明显缺陷。有坛友找到了手动量程的修改方法,这个有的时候非常有用可以加上。或者就用背光键改。其实背光在我看来是没啥用的,工作场所必须要有良好照明,否则容易误操作,轻则损坏设备,重则人身伤害。
另外,嘴长在别人身上,不必介意。到了一定程度自然对设备有更高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解释下,为什么zt101就用不习惯,以至于要送人,
而一毛一样操作的ut136就能入选,还兴趣那么大。 ...

楼主没有选错,zt101和136c+还真就是不一样的,zt101是delta sigma方案的,136c+是双积分方案的,现在双积分的表没有十几年前那么常见,不是性能不好使用不方便而是成本。除非是福禄克安捷伦日置这种大牌,一般国产的delta sigma往往不如双积分的好用。如果只看档位和指标是分不出内在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