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从事路灯安装,入手米沃奇2864中炮

楼主(2019-10-17):
本人从事路灯安装,以前一直用的大有5733(350牛),紧固凑合,拆卸就不行了,尤其是裸漏在外好几年的生锈螺母,基本没办法。准备买牧田1050牛那款,无奈有点贵,一天逛闲鱼偶然发现米沃奇这中炮,看到参数有点吃惊居然这么大扭力,随下单,购买回来试用下了确实不错。
1充2个6ah电池,官方参数是紧固1600牛,拆卸2000牛,它上面还有个2867,1寸头,据说扭矩2400。
下面和大有对比图
再说一下价格2200这一套,充电器和电池都是不是原装,机器应该也是翻新,毕竟价格摆在那。

网友A:
米沃奇的工具肯定超越日本货,
小日本的工具不行,不是很耐操,

网友B:
你这个参数有误,米沃奇2864-20冲击扳手,3/4方头,坚固1800N·m,最大松懈2400N·m,单机约3KG。

-----------先说一下你这一套的缺点吧:充电器国产货12-18M,可以充M12、M18,标注3A,实测估计约1.8A左右,良心点的国产充电器,内部是全新元件,如果。。。。内部不用说都是二手拆机货。
电池一看就知道是组装货,5串2并,如果说是SONY C6或三星30Q还不错,最怕是国产力神或松下NCR18650PF。

-------------再说优点,2864电炮确实不错,四档调节,蓝牙控制,防抱死、防跳震。

网友:
大块头有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参数有误,米沃奇2864-20冲击扳手,3/4方头,坚固1800N·m,最大松懈2400N·m,单机约3KG。

------- ...

这是2867的参数吧,电池肯定是自组的,原装的买不起啊,还有机器应该是翻新机,毕竟价钱摆在那

网友C:
这个炮没有传说中那么坚强,冲击块很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的工具肯定超越日本货,
小日本的工具不行,不是很耐操,

关键牧田和高壹的最大扭矩只有1000牛,而这个有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炮没有传说中那么坚强,冲击块很容易磨损,

搜了个遍好像只有米沃奇有这么大扭矩的扳手

网友:
扭力这么大,会不会打断螺丝

网友:
不管什么工具,自己用着好用就是好工具,其他的都是浮云。工具就是用的,又不是拿来抚摸的

网友:
可以。不错,你值得拥有

网友:
神器,这么大的扭力,遇到生锈的会不会把螺栓打爆?

网友:
不错,不用管人家怎么说,自己用得顺手,好用就行。

但这家伙也太猛了一点

网友D:
米沃奇日常虚标的,很多工具看参数比得伟大很多,实际测试不如得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2867的参数吧,电池肯定是自组的,原装的买不起啊,还有机器应该是翻新机,毕竟价钱摆在那 ...

确实是米沃奇2867的图片,参数也有出入,最大松懈扭力应该是2023N·m。

米沃奇的机子在不拆机的情况下,听听声音一般可以判断是否是组装机或翻新机,线性加速声音很清晰,电子刹车灵敏,刹车四、五次后会出现低速转动。

网友:
有个1/2头的 1900牛米 这样套筒便宜好买些。这个的蓝牙能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了个遍好像只有米沃奇有这么大扭矩的扳手

更伤心的是,米沃奇虚标了很大水分,我车间有五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伤心的是,米沃奇虚标了很大水分,我车间有五把这个

实际测过吗,不会连1000都到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沃奇日常虚标的,很多工具看参数比得伟大很多,实际测试不如得伟。

得伟有重型扳手吗,有多大扭力的

网友:
1600NM,160kgf.m,16000kgf.cm,怀疑严重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