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单独黑群晖功耗比windows虚拟黑群晖还大?

楼主(2019-10-17):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同一个硬件(含一块硬盘),单独装黑群晖,待机功耗19w。第二次选择先装windows,然后虚拟一台黑群晖,待机功耗只有14w。

网友A:
你在虚拟机里选的硬件配置都很低吧,那就相当于给黑群晖降级了。

网友:
群晖与windows不是一个层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虚拟机里选的硬件配置都很低吧,那就相当于给黑群晖降级了。

但windows应该也挺耗电的吧

网友:
windows默认的节能优化匹配度比较高 群辉如果用自己的主板 那就省电

网友:
你以为windows功耗高?当年有人实测win7和黑苹果osx10.5功耗,win7更低

网友:
win7对你这个通用cpu功耗优化的更好

网友:
看你这么说,更坚定了我安最新的win server2019 然后hyper v上跑各种虚拟机的决心,2019支持很多磁盘阵列方式

网友:
我正我感觉白群辉耗电比较大就是了

网友(2020-03-25):
我的星际蜗牛恒益250瓦电源,带企业盘8T+4+3+2 4个盘,启动峰值到了95瓦,平时40瓦左右,我是觉对功耗有点高。要是黑裙能单个硬盘休眠就好了。

网友:
的确,windows的节能匹配度更好,linux下需要另外驱动才能降低能耗。PVE下也是,但是pve有节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