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DIY一个VGA假负载

楼主(2019-10-17):
组装了一台小主机,因为已经有一台黑群晖了所以这台准备做无损音乐播放器手机控制附带局域网共享win7,用向日葵远程控制发现不接显示器黑屏无法使用,于是用旧vga线DIY一个vga假负载,测试主机已正常运行,分享一下

网友A:
楼主,分辨率可以多高

网友B:
听说有些电脑不接显示器开不了机,还好我所有的电脑全都可以不接显示器,想用哪台开哪台。
话说单买向日葵实在是太坑了,只要有蒲公英或是花生棒,就可以通过路由器远程开电脑,这个功能居然单独做了个硬件来收费,另外买蒲公英还附送向日葵服务,不过我几乎不用。

网友C:
浪费一个接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有些电脑不接显示器开不了机,还好我所有的电脑全都可以不接显示器,想用哪台开哪台。
话说单买向日葵 ...

我的惠普prodesk 430就是不接显示器就开机三秒关三秒又开三秒一直循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浪费一个接线啊

同意,找三个电阻引脚加粗直接插VGA洞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找三个电阻引脚加粗直接插VGA洞里就行了

这个主意好,赞同

网友E:
电阻发热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发热怎么样

VGA输出信号电压很低的,电阻不会发热

网友F:
看到浪费VGA 线
我家最少要超过十根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浪费VGA 线
我家最少要超过十根了 。

的确,多少年的垃圾仍了几个,配电脑,旧电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辨率可以多高

我显示器1680*1080好像,所以高了没试过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接口图最好配上

网友:
看到了向日葵的身影

网友:
这样会增加整机功耗
不接显示器黑屏  是为了降低功耗
换句话说,不接显示器时核显只有一小部分在工作,画面根本没有渲染,

网友:
能调节分辨率不?

当年俺开发时为了测试某种奇怪的分辨率(非标准),发现插着显示器就只能用显示器最高分辨率;拔掉显示器后用VNC就可以“造分辨率”。

那么这个假负载插上到底算不算“显示器”呢?

网友(2020-04-29):
看到你的是向日葵10,你试试向日葵9,你懂的。

网友(2020-09-25):
怎么连的?怎么连的?针脚说一下

网友:
三个电阻直接插上更好 话说 v和h同步线不用电阻吗 一般控制显示器点亮主要就是靠这两根有无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