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 拆空调,你懂吗、、、?????

楼主(2019-10-17):
刚装的空调,才几个月啊,
遭遇恶邻,只好搬家,空调也得拆。

想知道怎么收氟。
百度说
1.开启你的空调,制冷状态(此处是不是要调到最低温才对???
2.收氟,把外机的高压阀用内六角扳手关闭,大概过1-2分钟以后关闭低压管阀。
   (此处关闭高压阀,是不是点了遥控器的制冷键,然后就关闭这个阀门?六角是多大的六角扳手??
我家是1.5P 变频空调,也是等1-2分钟就可以吗?
)
3.收完氟利昂,是不是还要把铜螺帽装好,再拆机?拆机还需要注意什么东西???

拆完后,怎么防止氟利昂自己跑掉,因为冬天了,可能要放到明年夏天再安装了。

网友:
1.肯定要制冷,让压缩机工作
2. 内六角牌子型号不同也不太一样,一般4mm 5mm的比较多,也有6mm的
3. 收氟后关紧两个阀门,氟就被关在压缩机里了,一般不会泄露。
4.你图片上那两个一样方向的铜盖子拧开里面就是阀门,下面另一个是加氨用的接口。

网友:
补充一下,收完氟后一定要断电再操作,拆铜管,拆连接电线,盖好阀门铜盖子,和铜管接口也要用胶带保护。看一下你的是r410的制冷剂,重新安装一定要抽真空,如果是r32的制冷剂关两个阀门的时间要更短一点,时间太长容易损坏压缩机或爆炸等危险,拆装都禁止接近明火。
其他兄弟们继续补充吧。

网友:
补充一下,变频空调安装需要抽真空!!!

网友:
上面是保护螺帽,打开才能看到内六角阀门

网友:
变频空调个人觉得还是找专业的来吧

网友:
时间长了  30秒就够了 小心

网友:
收氟制热也可以  关大管30秒到一分钟再关小管  加液一定要用制冷模式

网友:
家电维修,空调区有教程,网上也有视频

网友:
同款,用起来还是不错的,价格便宜!

网友:
个人建议,此空调用410A制冷剂,请师傅帮你拆和装,装的时候还要抽真空的,别省了小的去了大的。

网友:
太危险了空调居然可以爆炸

网友:
业余拆机,卷铜管是个技术活,不要等明年安装上了开机漏液。

网友:
没注意,是变频的啊,那要小心一点。自己加氟要抽真空的。还是找外面的吧。

网友:
闹到搬家这恶邻也是够恶的了

网友:
遇恶邻,连家都搬了···真有钱~~~
空调还是找专业人员吧~!省小钱弄不好会亏大了的!!!
搜证据~
举报··扫黑··除恶·····

网友:
看到两个铜罗丝上都有水滴又明亮无油迹,安装得多好的空调啊,拆了再装不一定能恢复如初呀

网友:
学习了,多谢赐教

网友:
这米家的空调不是定频机,不能这样移机

网友:
这邻居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