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江上人拆修』拆修并改造荣事达电风扇

楼主(2019-10-17):
    在废品回收站看到一个电风扇,外观很干净,造型也比较时髦新颖,看样子是近几年的产品,而且不是山寨杂牌,于是花了5元跟废品站老板要了过来。

    叶片是5片,据说比3片的平稳,风力适中,风均匀柔和,5片可以把风“切”得更小块,静音效果会更好。

    不同于常见的机械按键式开关,轻触式按键开关配合指示灯,感觉逼格高了点。

    能效标识3级,看来不咋的,后来拆解完成看到里面内容后对这个电风扇的评价是“驴屎疙瘩外面光,里面一包慷”。

  被抛弃的原因在本帖子尾部分析。本来修这个电风扇没什么技术含量懒得发帖的,图片拍的不完整,这个电风扇脖子部位原本被缠了一圈布条,拆修的时候拍的不多,这个是修好以后拍的。

  先进行测试,通电不转,用手拨动叶片页不转,但有呜呜声,待机功率0.6w。

  开始拆解维修,卡扣结构。

  这个黄色电容不是点击启动电容,是主芯片阻容降压供电电容,经测量是好的。

  芯片被打磨,型号不明。

  电路板没问题,电机有呜呜声,说明电已加到电机上去了,开始拆解机头,测试启动电容也是好的。
  其实如果用手拨动电机页不转已经说明电机绕组有问题了,不是烧毁就是断路,于是开始拆解电机。

  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绕组断了,经分析是电机转子向后冲击造成的。也可以看到漆包线是铝,外面刷了铜色。

  既然入坑了,那就坑到底,网购一优质电机换上。

  这个电机带滚珠轴承,纯铜漆包线,长时间工作也不会发热。

  弱风档。

  中风档。

  强风档。
  看来功率太大了,在弱风档吹的都受不了。

  准备一个2.7uf的CBB电容。

  找来一个小铝片,折成L型,准备好安装螺丝。

  这个位置简直是太合适了,大小刚刚好。

  改造后的弱风档功率。

  改造后的中风档。

  改造后的强风档,功率下降了不少。

  线是这样接的,将黑色线剪断,串在黑色线之间。
  因大中小各档功率及风量刚刚好,就不在电容上并接开关了,接开关还要在外壳上开孔影响外观。
  原因分析:该风扇在某一次向后跌倒后不仅损坏了脖子处的安装结构,而且导致电机内串在电机轴上的的散热的扇叶破坏,于是该风扇业主请人进行了维修,维修的人将这个塑料小风扇拆除。但是拆除后导致电机转子前后移动,将电极绕组撞击损坏,于是再次送修后被告知要换电机,材料费加上人工费非常不合算,于是弃修。

网友A:
5块钱买个架子都划算
牙膏快到了

网友:
这五块钱值了

网友B:
破损部分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C:
太新的废品,反而极有可能是坏透的。老货,最多是 机轴入了灰尘 卡死,电机发热导致电容失容。

网友D:
嘿嘿,利用光滑外皮,换上实诚的瓤子可谓完美了。
只是脖子上都出了窟窿,说明塑料材质不怎么样,小心使得万年船吧。

网友:
感想敢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损部分怎么修好的呢

破损部分无法修复,原机塑料材质实在太差,过几年老化后会成粉状性破坏,原主人在损坏后用一布条缠紧后继续使用,我也按此方法继续缠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利用光滑外皮,换上实诚的瓤子可谓完美了。
只是脖子上都出了窟窿,说明塑料材质不怎么样,小心使得 ...

材质的确很差,过几年老化后会变得很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新的废品,反而极有可能是坏透的。老货,最多是 机轴入了灰尘 卡死,电机发热导致电容失容。 ...

是的,当时看中了这个风扇的外观,没想到这货只是外面好看,

楼主:
可惜的是要是电机是好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买个架子都划算
牙膏快到了

可惜的是电机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损部分无法修复,原机塑料材质实在太差,过几年老化后会成粉状性破坏,原主人在损坏后用一布条缠紧后继 ...

我的美的也是脖子那粉碎性骨折,后来碰到对门扔一个烂落地扇。脖子还好,被我拿来接到我的美的上了。

网友E(2023-07-06):
黑色线是啥线?负极么?上面串个电容就可以让功率变小么?是不是穿的电容大,功率就更小?电容会不会有能耗损失呢。电子白痴,请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太新的废品,反而极有可能是坏透的。老货,最多是 机轴入了灰尘 卡死,电机发热导致电容失容。 ...

去年在门口废品店看到一个很新的美的落地扇,老板说是坏的,正好手上有个铝线电机就和他换了,准备用外壳改直流。回家一检测是电机里的内置温度保险断了,直接短接就OK了,也就没必要改了。网上买个遥控器,好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色线是啥线?负极么?上面串个电容就可以让功率变小么?是不是穿的电容大,功率就更小?电容会不会有能耗损失 ...

黑色线是零线,也是公共线。下面这个图你一看就明白为什么是黑色的线了。另外电容大,容抗小,电机功率就大点,转的就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年在门口废品店看到一个很新的美的落地扇,老板说是坏的,正好手上有个铝线电机就和他换了,准备用外壳 ...

回收站里的确有宝,但是要有细心选择

网友:
我买的好的才五块钱,。,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年在门口废品店看到一个很新的美的落地扇,老板说是坏的,正好手上有个铝线电机就和他换了,准备用外壳 ...

现在摊上的,都要30、4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