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拆个坏的小米电视盒做个U盘!

楼主(2019-10-17):
朋友给了个坏的小米小盒子,说是通电无反应,电视无信号,已经买了斐讯的盒子,这个不要了。
本来准备接上焊重新刷机来着,结果焊上线之后,连电脑识别,但不知道怎么刷。算了,就算刷成功了,也用不上,干脆直接拆着玩吧。

这个盒子朋友说是1G+4G的,那就拆开看看吧,emmc还可以做个u盘呢。

有一边屏蔽罩不是焊死的,随便拿个平品螺丝刀就撬开了,发现里面是2颗内存+主控。内存是2颗南亚512M 16位的内存,这个可以做固态盘缓存;主控是联发科的。

然后把内存拆下来

得到2个内存颗粒。

植上锡球,留着下次做512固态的时候用。

emmc估计是在焊死的这个屏蔽罩下面了。

用风枪400度吹了一会儿,发现也不好拆下来,算了,直接用刀割吧。用手术刀沿着四周焊点划一圈,然后拿平口螺丝刀直接硬撬。
大力出奇迹,拆下来了。

是一颗海力士的emmc。400度吹下来。

最普通的153脚位。手里有个去年买的NS1081,153脚的,一直放着吃灰,焊上试试。

焊接成功,准备上机量产。

量产顺利成功,下面看看速度咋样。

as ssd benchmark点开始后,u盘灯狂闪,但as ssd不跑数,过了一分钟左右,出来个0.65M的速度,再然后,bia叽,掉盘了。

再插拔就不识别了,想着是不是虚焊了?然后补焊……   无果。
然后颗粒换到板子另一面,也不行。

最终结果,失败!
下次买板子捎个AU6438再试试吧。

网友:
内存是16位的,可以用

网友A:
你要是不拆给我,我送你个32G优盘。

网友B:
看你们热风枪真吓人,,
无铅我都开 300度以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们热风枪真吓人,,
无铅我都开 300度以下的..

风枪正常的话300度只够植个锡,能干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拆给我,我送你个32G优盘。

外壳暴力拆了,刷好也已经没有卖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正常的话300度只够植个锡,能干啥啊

预热台呀,

我风枪不会超过300度的..
无铅锡熔点在 240 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