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你们很少见的音影器件,叫什么来着

楼主(2019-10-17):
拆一个你们很少见的音影器件,叫什么来着

网友A:
车上用的视频转换器,前后视频转换和停车辅助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用的视频转换器,前后视频转换和停车辅助系统。

我在百度上查不到相关质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百度上查不到相关质料

看来度娘也不是万能的,还是26个字母可靠一些。

网友:
泊车辅助系统, 在停车场自动识别空车位的。。。 高配的车有这个功能。。提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