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网络IP摄像头,用什么APP让它可以用起来

楼主(2019-10-17):
拆一个网络IP摄像头,后面的天线是装饰的,用什么APP让它可以用起来,大家手头上有没有这种摄像头的APP,谢谢

网友A:
不是APP  得有服务器才行

网友B:
搜相同主控的一般通用

网友:
二维码一扫不就有了。真是的

网友C:
服务器关了...软件给你也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关了...软件给你也没用...

看来还是得买海康威视的啊啊啊

网友E:
一般安卓的猫头鹰能通吃。。

网友:
软件方案无非就那么几个,一个个试过

网友:
既然楼主都说了这个天线是装饰,又在机器上看到了存储卡插槽,那么我猜想这个机器就是个只能本地录像的机器,没有联网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得买海康威视的啊啊啊

品牌的起码服务器稳当点 没那么容易被黑客干掉...之前那些个监控被入侵基本都是杂牌的摄像头...品牌的很少...摄像头家庭的一定要买大品牌...服务器起码防御好点...

网友:
这种东西 ,头疼的是不知道它的IP地址是多少,绝大多数都可以进入其WEB界面的。都支持ONVIF协议的,绝大多数NVR也都支持ONVIF协议。

网友:
试一下p2pcam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的起码服务器稳当点 没那么容易被黑客干掉...之前那些个监控被入侵基本都是杂牌的摄像头...品 ...

是的是的,我家用的就是海康威视的

网友:
一群糊涂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PP  得有服务器才行

这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相同主控的一般通用

好的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安卓的猫头鹰能通吃。。

老大,有全名吗

楼主: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我下载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网友:
早期的雄迈方案的多,搜一下XM这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