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 plus更换电池

楼主(2019-10-17):
同事的Iphone 7 plus,电池不耐用。电池健康度显示为81%,应该和个人的使用习惯有关,单位不放充电器每天下班时差不多把电量耗到很低了。

查看摔过的右下角,屏幕边框已经有稍许缝隙。拧去充电口两侧的2粒五角螺丝,不用加热面板。用薄撬棒就能划开了,正好桌子上有油漆补土的小刮板就用它了。不要深入太多,7代排线在右侧。

5代,6代都是划开边框后由下向上方翻起。7代开始需要把上方的卡扣向下松脱后,把左侧向右侧翻起。

翻起角度也不能过大,小心3根排线。有损伤的话就是400,500的成本。

7代开始,内部使用了Y形螺丝。一开始以为自己没有螺丝刀,实际在上回换6sp的时候,买的品胜屏幕送的工具中就有。

注意,靠右侧边框的螺丝最长

电池盖板一角的螺丝连下方的带螺母螺丝

拨开任何排线前,第一个要分离的就是电池btb

替换的电池还没送到,在派送中。7p也是第一次拆,还是把屏幕全取下了再说

7P的电池,电池易拉胶都贴满了,3条。最怵这个,常常要拉断一条。果不其然,左侧一条拉断。用文件袋剪的塑料条把断头给搓出来了

在清理边框防水胶的时候,电池总算到了。买的论坛中六道的高容量3300mAh

电池胶没上3条,只上2条。方便以后拉胶

扣回电池BTB,确定位置后把电池粘上。粘上电池别忘把电池接头扣松

上防水胶

点亮机器,测试显示,触摸等功能正常后压回屏幕,锁上螺丝。电池电量46%,给了充电器让同事赶紧充满,多循环几次后再看效果。更换电池完成

网友:
LZ修完车子修手机,又在为人民服务了

网友:
防水胶,是你后加的吧

网友:
楼主操作好评,还完电池也重新贴防水,防潮胶,须然这个胶时间久了会有点密封不严,但是能阻挡大部分的水汽了,我上次换屏幕去修手机的换我要求重新贴防水胶都不贴,一句没关系的,没影响的就算了,好歹也是1K换的原装屏价值2元的防水胶都不帮我换,换了收钱就是了,最后回家自己拆机重新贴胶。

网友:
普通胶不贴也罢,都是想当然。

网友:
看手机的颜色··是个女同事吧

网友:
可能影响散热吧,本人汗水比较多,手机放在衬衣口袋,一个夏季下来,通话的信号就下降了。

网友:
拆易拉胶不知道有什么技巧

网友:
楼主还贴心用上了防水胶

网友A:
楼主想上人家吧 还贴防水胶呢

网友B:
好手艺!话说楼主从哪儿买的电池?有一个6SP该换电池了!求PM,谢谢!

网友:
好手艺,好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上人家吧 还贴防水胶呢

想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话说楼主从哪儿买的电池?有一个6SP该换电池了!求PM,谢谢!

论坛的数码交易区中六道坛友的,但提醒没有时间的检验,还不知道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的数码交易区中六道坛友的,但提醒没有时间的检验,还不知道好坏。 ...

谢谢!我找找!

网友:
电池背面的胶带只是固定作用吧,只贴1根应该也没有影响吧?

网友C:
这种防水胶都是想当然,还不如不贴。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防水胶都是想当然,还不如不贴。影响散热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

只有四周边框的一圈,怎么会影响散热。

网友:
慢慢的 8 啊 10 啊 11 也都要换电池了

网友:
,不错,这个好,只是,能加更大容量的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