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有用华为手机的吗,这个弹窗问题有办法删掉吗?

楼主(2019-10-17):
华为荣耀9 (8.0版本) 之前老是弹窗“系统升级提示”占用整个显示屏,非常的可恶,无法彻底关掉。所以自行把手机给ROOT了,删除了“华为应用市场”跟“系统更新”安静了一阵子,可以最近又老是出现了一个弹窗在屏幕的底部大概占屏显3分之1如图:

补充:
手机已ROOT是可以删除任何文件的,如果你知道删哪个文件能让这个弹窗消失,请求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华为移动服务怎么样关闭通知 如何禁止推送消息:

在华为手机上经常收到“华为移动服务”的通知消息,如果不想再接收这类消息的话,我们怎么样把其关闭了呢?下面一起来看看怎么样关闭华为移动服务通知消息的方法吧。
方法/步骤:
1、首先我们在手机上找到华为手机的“设置”图标,点击后打开华为的设置页面。
2、在打开的华为设置页面中,可以看到“应用”的设置项。
3、在打开的应用和通知设置页面中,我们点击“应用管理”设置项。
4、接下来在打开的页面中,我们找到“华为移动服务”的菜单项。
5、这时就会打开华为移动服务的应用信息页面,在页面中点击“通知”菜单项。
6、在弹出的通知管理页面中,我们找到“允许通知”设置项。
7、点击该设置项后面的开关,把其设置为关闭的状态就可以了。这样以后就不会再收到“通知管理”的相关消息了。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移动服务怎么样关闭通知 如何禁止推送消息:

在华为手机上经常收到“华为移动服务”的通知消息,如果 ...

设置中的所有应用管理找不到“华为移动服务”。。。
但是ROOT工具里面能看到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删除它?图中打钩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下安装不行?

https://appgallery.cloud.huawei.com/uowap/index.html#/detailApp/C10132067

不是非装不可的,真不想装。

网友:
这个弹窗是告诉你机子上有个你正在使用的app需要这个服务, 并且这个app时不时就试图启动这个被你卸载了的服务, 你只要把依赖这个服务的app干掉就行了
就象谷歌连联系人app都是依赖谷歌服务框架的, 如果干掉了框架, 联系人就全部消失, 虽然也可以用, 但最好另找个第三方app替代

网友C:
没用过华为手机,但把厂商自带服务全删了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包括某些安全服务,应用市场,游戏中心,等等
副作用未知,华为这个系统改的地方太多了,最好提前备份好数据,谨慎操作

网友D:
除非你卸载调用这个服务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华为手机,但把厂商自带服务全删了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包括某些安全服务,应用市场,游戏中心,等等 ...

搞定了。已经把“华为移动服务”这个APP删除10天了,目前为止未发现不良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你卸载调用这个服务的APP

搞定了,已经把“华为移动服务”这个APP删除10天了,目前为止未发现不良影响。

网友(2019-11-18):
垃圾EMUI,随机软件多的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