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单相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9-10-17):
这个是一个单相电机接线盒,里面有个接触开关,电机是75年沈阳微电机厂的单相电容启动异步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有会的师傅还请赐教,希望能讲讲原理

网友(2019-12-26):
图片太少了,不清楚原理。

网友:
光这个图片看不出啥,一般单相电机的切换开关是切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用的。比较大的是启动电容,小的是运行电容。利用转动的离心力来切换

网友A:
网上找了一张接线图,其它的只能靠你慢慢去琢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了一张接线图,其它的只能靠你慢慢去琢磨了

看您这个图上是双电容的,我家有一个单相1.1,2800转的,只有一个电容,并且还有离心开关,那是不是我家那个只有一个启动电容,启动后离心开关断开启动电容然后靠惯性来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您这个图上是双电容的,我家有一个单相1.1,2800转的,只有一个电容,并且还有离心开关,那是不是我家 ...

有两种方式:1、启动完成后,启动电容和启动绕组退出运行,仅靠主绕组工作;2、电容为复合电容,外观是一个电容,但由两个电容组成,启动完成后,离心开关切换到运行电容上具体你看看你那电机电容引线有几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方式:1、启动完成后,启动电容和启动绕组退出运行,仅靠主绕组工作;2、电容为复合电容,外观是一 ...

那可能是您讲的第一种,电容上只有两根线。
多谢指导

网友(2021-06-24):
换个角度看看。
电容启动就不是靠电容运行的启动后切除启动绕组和电容。

网友(2023-09-03):
引用 网友B:
看您这个图上是双电容的,我家有一个单相1.1,2800转的,只有一个电容,并且还有离心开关,那是不是我家 ...

你这个是电容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