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米平板1代 如何apx救砖

楼主(2019-10-17):
同事的一台小米平板1代,目前黑屏,无法进入fastboot,无法进入recovery,拆机,拿掉电池排线,连电脑显示apx,安装驱动,按照网上的教程,进度条不动,显示设备正忙,请大婶们指教啊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帖子中的方法:连接卡槽的一个触点,扣掉电池排线,短接内存卡与靠电池的那一边接触点,插上数据线连接电脑,要win7系统才可以
http://tieba.baidu.com/p/6099886123?red_tag=0325743332
http://tieba.baidu.com/p/5995082818

网友B:
如果是按教程,操作都不行,那就是字库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帖子中的方法:连接卡槽的一个触点,扣掉电池排线,短接内存卡与靠电池的那一边接触点,插上数 ...

感谢,这个也看过了,回头装个纯净版win7再刷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按教程,操作都不行,那就是字库挂了

感谢啊,等再试试

网友(2022-06-04):
右下角  有 3个选项,

1 清除所有数据
2 清除应用数据
3 保留所有数据

你需要选一个,然后再点击 刷机

你没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