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源给电池充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17):
戴尔12V18A电源D220P-01按照教程 改成了可调,电压范围5v-18.5v

请问怎样给12v汽车电瓶充电?需要先打开电源吗?还是连好线后再开电源?
输出需不需要加个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
请教一下具体什么步骤?

网友A:
先开机调好电压再充,不用串二极管,这个不怕倒灌,电源里面的整流二极管就能防止它倒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开机调好电压再充,不用串二极管,这个不怕倒灌,电源里面的整流二极管就能防止它倒灌了。 ...

我非常赞同!波波同学请坐下。

网友:
给电池充电建议加上电流表和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机调好电压再充,不用串二极管,这个不怕倒灌,电源里面的整流二极管就能防止它倒灌了。 ...

请问电流怎么调节,电压14.4V为什么用万用表量的电流是0.8A左右,电流调节旋钮不好用

网友:
铅蓄电池18A充电电池坏的快。大容量锂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流怎么调节,电压14.4V为什么用万用表量的电流是0.8A左右,电流调节旋钮不好用 ...

找到问题了,有根线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