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贵屿一天游

楼主(2019-10-17):
说是一天游,只不过是下午没事开车去看看 。。
现在少了洋辣鸡。加上环保。。都冷清了好多。

夕阳下大名鼎鼎的贵屿镇某一个拆解场

下班了。人好少。。。十年前那盛况。。。不多说了。之前不懂来这里淘东西。。

逛来逛去买了点液晶屏。

这老是老板送我的样品。。大家有没有要玩的,会玩的。

还买了个航嘉电源。
成色很差
回家之后拆了
也测试一下之有装机发贴。。。
网上看了一下 都 是 黑色的  我这个没人卖

楼主:
好多这个电源 就是都是人为破坏的。。只有这一个只是外壳小小的伤。。。。

网友A:
我想要个s905的盒子或者s912的盒子刷lakka: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个s905的盒子或者s912的盒子刷lakka

有拆机十顶盒和猫路由的,但来到这里都是让人选出好用的型号才来拆解了。。。还有专业拆手机的,拆机站的 拆ups的,拆打印机的。。。让大家看了一定是天堂。可这里曾经是地狱。。。。

网友B:
保护环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环境重要!

是阿。现在少了洋辣鸡。少了好多。但是这样多的东西怎么真正的无害回收是国际难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阿。现在少了洋辣鸡。少了好多。但是这样多的东西怎么真正的无害回收是国际难题。 ...

还不是转嫁到其他地方去了,发达国家不会干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转嫁到其他地方去了,发达国家不会干这事!

。。。。说到转嫁真的让人心痛阿。都是转移到好山好水的地方。。。。

网友C:
03年我去时,一辆东风5吨在一家作坊门口翻斗倒下一堆硬盘;另外一家用麻袋装CPU,按重量算不包好坏,一斤多少钱忘了,反正一麻袋两千多点,老板抹了零,拿回来大部分都是好的,图拉丁奔三,赛扬三还有奔四低端的。据作坊老板说就这还是转了两手,真正的上家他都不知道是谁

网友D:
图1的标语看起来好讽刺

网友:
国产垃圾没有洋垃圾好玩了

网友:
确实,我一哥们以前就在那。那时候猜出好多任天堂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3年我去时,一辆东风5吨在一家作坊门口翻斗倒下一堆硬盘;另外一家用麻袋装CPU,按重量算不包好坏,一斤多 ...

这样牛13你买那么多cpu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1的标语看起来好讽刺

种种原因。我没拍多点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牛13你买那么多cpu做什么?

那时候在广州打工,我当店长,想到这玩意一般不会坏,干脆买一麻袋。硬盘是铁定不敢买的,人家都是当垃圾一样丢来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在广州打工,我当店长,想到这玩意一般不会坏,干脆买一麻袋。硬盘是铁定不敢买的,人家都是当垃圾 ...

那个年代美国都用上液晶了。我们能上17寸纯平就很开心,cpu也是比人慢一代。是不是买了都还能用的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年代美国都用上液晶了。我们能上17寸纯平就很开心,cpu也是比人慢一代。是不是买了都还能用的上。 ...

我觉得,当时真的是亏洋垃圾硬件在市场上的存在,弥补了不足,将新产品的价格拉低了些,否则电脑还是没多少人玩得起,就单靠国内流转的二手硬件,根本就没流转的余地。就像当年笔记本电脑都没有低于8K的,结果那年神舟搞了个4999的笔记本电脑。虽然造型难看,又笨重,用台式机内存和处理器。但人家不像移动PC那样必须插电源才能工作啊,人家内置了电池,用一个多小时,也算是笔记本电脑,而且还是奔腾4的。就这5000块钱,按当时的购买力,一般家庭也咬咬牙买得起,况且是几年前可望不可及,撑面子的笔记本电脑。还记得有顾客说,你看,你们推销最便宜的方正都要5999,还是奔三1G的,人家神舟4999都配奔四的。于是我们只有鼓动他去买神舟,您看人家的多便宜,奔四,又便宜又好用,要不我带你去看看……结果顾客莫名其妙的被一个销售带去了不远处卖神舟的店铺。
神舟这一出,IBM保持它的价格不变,我全球稳定性第一,你爱买不买。国内的联想方正之类的慌了神,纷纷拉低价格或者出竞争机型,后来DELL都被逼得没办法,加配降价。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店从开门到关门一共接到方正代理的3张报价单,一张比一张低几百块。人家都烦了,区域发了调价通知他们也只能执行。

至于那次进货,显示器也没敢进,看着在货场后面那一堆脏兮兮的,有的还泡过水。卖显示器的后院工人分工很明细:先上电测试,点亮后用记号笔在屏幕上标记,比如散焦、偏色之类的。很脏的丢一边,由另外的人拆开外壳,用水枪里里外外冲干净,送到架子上晾干。负责维修的就修复一些小故障或者用几台坏的拼一台好的。
不脏的就擦擦外面。还有负责喷漆的,有些外壳发黄,那时候没除黄剂,就蒙上显像管喷白油漆,整个一流水线似的。
搞好了就放架子上点亮,来进货的就在那挑选,当场试好,出门不保。和我同行的就很会挑,摸摸后盖,发热大的说明开了很久没故障,进回去是绝对没问题的。闻气味,如果有烧焦的味道或者有皮子的味道,说明这玩意快坏了,再便宜都不能要。还有拍拍,如果拍黑了或拍偏色了,这也不能要的,天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其余色彩什么的到无所谓,只要对焦好,不偏得严重就行。那些显示器从17到21的都有,有的牌子是根本没听过,比如iimya的,19寸下面带个小液晶屏显示显示器的状态,开机后还显示 hello how do you du?回来一查才知道是日本著名的图形显示器饭山牌,新的价格就没下1万。至于进货价格17的是330、19的是450、21的是600。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场地老板数学比我还差,每个尺寸的装车,就付一次的钱,那时还没电子支付,全部都是现金。
装了满满一小货车,至于我那一麻袋是不值得一提的。他说这一趟拉广州纯赚3万多是没问题的。至于液晶的话,那时候也有洋垃圾,但因为当时在国内属于新生事物,他们一般是不进货的,会修的人少。

网友:
当年曾经跟一位潮汕老板很熟,开始倒卖一些进口的音响那些,后来就是倒卖这些显示器电脑之类的赚到了第一桶金,他拿货都是一车一车的拿,拉回来直接给本地的扫光了,那生意好的不得了

网友:
看了评论感觉错过了一个玩洋垃圾的好时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当时真的是亏洋垃圾硬件在市场上的存在,弥补了不足,将新产品的价格拉低了些,否则电脑还是没多 ...

Iiyama,饭山电机,日本高端显示器厂商。CRT时代非常牛,比索尼还牛,全线产品都用索尼特俐珑显像管,产品比索尼的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