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下Rigal瑞格尔投影仪,这个只是个玩具而已,不过也值!

楼主(2019-10-17):
一直没有什么时间,上贴拆了一个天猫精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68,才知道原来可以赚M币,那我就继续拆,反正我不要什么保修。十多年前一直在数码之家看到坛友DIY投影,但是迫于技术实力还有米米关系想下手都没有下手。这次无意间在淘宝碰到一款只要100多的投影仪,入坑,目的就是玩玩,一买来玩了两天就没有心情了,放在那里吃灰,今天就来拆拆看。

收到货,感觉一般般,不过感觉100多元的东西还要啥飞机。

只要拆下机子底部四个螺丝,要长点的梅花起子才行。然后可以轻易打开。

一打开就是一个主板,主控芯片没有散热片,不过在放的过程,其实不怎么发热,然后查了芯片型号,查不到,不知道是哪里厂家制造的。

这个可以外接AV、HDMI、VGA,可以U盘播放视频,只缺网络,不知道是不是左边那个地方就是无线模块省略了。

拿开主板,电源板就在下面,感觉做工还可以,然后旁边的一个喇叭就不忍直视了,出来的声音和玩具没两样。

打开那个白班子就是简单一个光路图,然后本来下面还有个风扇,好像是省略了,因为这里有预留位置,主板也有相应电源输入接头。幸好省略了,一个风扇的声音就好大,两个风扇的话,声音都听不大,不过有音频输出,外接音箱效果会好些。

打开机子就是这样,很亮!

播放一个视频,店家宣称1024*768分辨率,实际可能没有,因为画面颗粒感很强。

这个是下午下班后大概6点阴天到家里面的效果。说实话,这个还只能当玩具而已,晚上在卧室对着天花板,关着灯,然后外接音箱,效果勉强可以接受。不过100元的东西,我觉得很值了。

网友A:
我tm买了199,活动刚开始那会买的。然后189,然后159,然后149,现在139

网友B:
山寨货,100多还可以,买个大功率LED也要不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货,100多还可以,买个大功率LED也要不少钱呢

买一个改装淘汰的笔记本驱动板都要100左右,所以就当买玩具玩,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tm买了199,活动刚开始那会买的。然后189,然后159,然后149,现在139

被割韭菜了

网友:
这种东西长时间看对眼睛不好吧?

网友:
有点像是DIY套件的风格,光路没有防尘,估计适合学校采购等。

网友:
赵本山寨的样子。

网友:
还是没有在最低点入手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可以换个喇叭,顺便把风扇换成好一点的静音风扇,比如显卡或者CPU用的那种进口货

网友C:
我花100元闲鱼购了一个,光度低点,接网络机顶盒用着挺好,把里面的风道密封了一下,加了一个一体机电脑里的小音箱,效果挺好,30W的功率也省电。

网友:
一百多一点入了一台,放在宿舍里接网络机顶盒,当电视看,买回来就有灰尘,拆开来看过。

网友:
我也入手一台。一样的

网友:
量一下LCD板什么尺寸,有没有可能换1080p的手机屏

网友:
这个尺寸就有颗粒感很可能四年640*480的

网友:
是值了,一直忍住没下手···
忍的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花100元闲鱼购了一个,光度低点,接网络机顶盒用着挺好,把里面的风道密封了一下,加了一个一体机电脑里 ...

风道怎么密封?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风道怎么密封?谢谢。

光路上的盖板密封不好,会向四周走风,只要保证风分两路,一路走液压屏,另一路走LED散热片,我是用高温胶带封的。为了少进灰尘,在机器进风口处套一个一次性薄医用口罩,会减小一些风量,我试了没问题。脏了就换,很方面。我的投影仪基本每天5小时工作以上,42寸电视被吃灰了,250W功率受不了了,还是30W投影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路上的盖板密封不好,会向四周走风,只要保证风分两路,一路走液压屏,另一路走LED散热片,我是用高温 ...

谢谢。我也买了一个类似的,分辨率是1280*720,哪天也改一下。效果还行,投70~80寸没问题。

网友:
实际分辨率是854的,为了它能给小孩放动画片,花了两百多买了个机顶盒,简直亏大了。几年前就买过一个,现在比以前减配很多,主要风扇声音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