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让人懵逼的塑料胀管

楼主(2019-10-17):
盒子参数写的6mm   8mm塑料胀管  可是打孔后安装发现  明显偏大  用卡尺测量  竟然是这样  懵逼了  是不是应该用小一号钻头呢  谢谢

网友:
看样子是4mm的呀!哈哈哈

网友:
前端6mm,后端8mm,没错

网友A:
量后面的就行了,前面小点没事,其实还是用木条插进去比较牢,膨胀管还是容易松动的

网友:
用与标称直径相同的钻头钻眼就行了。我一般是削木塞打进去的。。。。。

网友:
从来不看上面写的是多少,都是拿钻头来比过再决定用哪个钻头。

网友:
钻头磨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后面的就行了,前面小点没事,其实还是用木条插进去比较牢,膨胀管还是容易松动的 ...

其实足料的PP塑料做的膨胀管效果还是很不错的,8mm应付5公斤的拉力(长期)很轻松,那些容易松的都是料太薄太软,管子张开不充分,又容易变形。更重的负载就应该上金属螺栓了
这种东西自己用,还是买好点的,用不了几个钱,反而用得舒心。

网友:
用小号钻头打,估计胀管后半部分敲不进去,换粗螺纹的螺丝拧进去试试

网友:
不要看到底几mm的,因为根本就不准,厂家现在同规格塑料胀管做出来直径五花八门。直接用打墙的钻头用那个钻头尖和胀管尾部去比,大小一样或钻头略小即为好~

网友:
之前自己在瓷砖墙面上装了几次架子,打膨胀管确实麻烦

网友:
这种灰色的看着比较单薄啊。买小黄鱼或是慧鱼吧,绿色五角形那种绝对不能用。

网友:
胀管不行,这种就是松,我一般都用两边带翅膀的那种,必须用锤子才能敲进去

网友:
是要用小一号的钻头,冲击钻头打出来的孔一般比钻头大一点,我一般5厘钻头用6厘胶粒,6厘钻头用8厘胶粒。

网友:
通常是买小黄鱼,你这个比较特殊。。前面太窄靠尾巴端吃力。。。然后由于冲击钻或者电锤使用时会偏心,用6钻头会打出6.5-7的洞。。需要用5的钻头,淘宝有卖。。。

网友:
如果墙体疏松的,用这个可就....

网友:
我也喜欢用木塞,更牢固!

网友:
个人家用还是买点慧鱼的涨塞吧。

网友:
这设计也是没谁了,楼上那种带护翼的就不错

网友:
,哈哈哈,这设计狗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