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集中供暖用液体生料带靠谱不?另外有啥储水容量大的暖气片呢?

楼主(2019-10-17):
家里改暖气 集中供暖的   我用液体生料带 就是那个 力泰150  那边锅炉房的师傅都没见过    这玩意直接涂抹螺纹就行了吧  我装了几个阀门 还没测试打压  就是擦干净螺纹 直接涂抹后拧紧 不知道用在暖气上如何

另外就是   有没有好看点的 价格还便宜的暖气片  铸铁的是耐用  不过不好看 给拆了 但是邻居的 钢暖气片 好看 但是几年就会锈穿    而据说钢管的那种暖气片 上面带散热片的 耐用 可是这不能储水 就怕 效果差 毕竟  能储水的 比热容高点啊  温度比较稳定

所以问下 类似铸铁暖气片  耐腐蚀的 能储水的 有啥类型的  价格还不要太贵

另外 我家有3个暖气片要装最高的高度 1米8的  装在窗户侧面(之前是窗户下面)   不知道可用的型号有啥 谢谢

网友:
液体生料带,挺好的,唯一的问题是 当需要拆的时候,要加温几百度,不然拆不开。。。但是管件 能否承受那么高的温度 有待商榷,很可能是需要更换的时候连管子一起报废。
钢制的里面要不管什么时候,里面都要有水,不能有空气。钢制的也有储水多的。但绝对没有铸铁那种多。

网友:
同问  我感觉卫生间也要个 换能器,最好是储水式的

网友:
兰州的陇星铸铁散热器不错

网友:
液体生料带是非常靠谱的 就是想拆的的时候不好拆

网友(2020-05-02):
还是用麻绳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