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TCL电热水龙头

楼主(2019-10-18):
先露个脸:

拆解过程:暴力拆机;
注意:这里有个小盖子,撬开后在拧下螺丝就可以拆开了,俺不知道,直接撬开:

这个地方,没锤头,用老虎钳砸了,最后发现也是有螺纹的,上图:

电热丝在里面哦:

电路板:

电路板: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哦

网友:
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
怪不得卖三四十块钱,没有什么高科技

网友:
好像带温度数显的,TCL应该是贴牌代工的,自己生产过不少彩电和一些家电。我家里以前有一个杂牌简易款,一年多发热丝烧断。

网友:
个人排斥这种水龙头式样的电热水器;
推荐台下安装的有速热的和蓄热的,感觉相对靠谱一点!

网友(2023-01-05):
拆的再清楚些就更好了!比如外壳砸开,反正也坏了,干脆凿的彻底些~

网友(2023-09-25):
我的一个漏保动作了,干脆送不了电。。。。。。

网友:
感谢暴力指路。我无损拆开了。
拆了一大堆,居然就是单纯的漏保的问题。把火线零线都悬空也跳闸……

网友:
这种电热龙头发热丝容易坏,不是开路就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