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样的小弹簧 家里哪里能拆到?

楼主(2019-10-18):
折腾个电池夹  想要很小的弹簧,抗力很小就行  象按压式圆珠珠的即可
但弹簧要很小的  外径大概2mm,内径1mm,这样的尺寸有些类似弹子锁芯里的弹簧
可惜手头没有这样的锁   有也不会拆

网友A:
一次性火石那种打火机,或者固定表带那种东西里面也有

网友B:
锁里面 锁里面 锁里面 锁里面

网友:
花1块钱去买一个带砂轮的打火石打火机,顶打火石的弹簧看合适不

网友C:
卡带随身听机芯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火石那种打火机,或者固定表带那种东西里面也有

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里面 锁里面 锁里面 锁里面

不会拆   可以说是非常的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带随身听机芯里有

以前有过1个   搬家后不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卡带随身听机芯里有

随身听里的弹簧都是拉伸的,楼主要能压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身听里的弹簧都是拉伸的,楼主要能压缩的

对的,非常正确

网友:
手机锂电万能充的电极探针里可能有,或其他类似的东西

网友:
找一根铁丝或钢丝头磨尖,锁钥匙压/槽/孔对着那一面刮一下看到铝封钻几下就开了,钉子用锤子砸也可以,老式挂锁很好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拆   可以说是非常的难拆

用个小电钻,找到装弹子的位置打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成要用直径1毫米的钢丝盘一根直径2毫米的弹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个小电钻,找到装弹子的位置打下去,就可以了。

都在教楼主找弹簧,完全不符合DIY的真谛。找截细钢丝,在另一段金属棒上绕,爱多粗多粗、爱多长多长!
别问细钢丝哪里找,家附近没有修理自行车的,满地都扔着车闸、变速机构的钢丝绳拉筋线啊。

网友F:
网上找油石打火机配件,里面有三种规格的弹簧,应该可以用。

打火机维修配件 加长弹簧 6600 6700 6800 专用 不怕钢轮不锋利-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VH&id=525454520113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上找油石打火机配件,里面有三种规格的弹簧,应该可以用。

这些东西以前玩油石打火机经常会买的。

网友:
老式锁的锁芯很好拆,小时候拆了很多个没钥匙的锁头,一根铁钉一把锤子就可以了

网友:
zippo里面有

网友:
一次性打火机的电子打火器里能拆出两个小弹簧,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