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国产的旗舰,失灵的按键

楼主(2019-10-18):
一台2011年7月份买的德生PL660,此机在国内受关注度颇高, 时至今日依然在售的,是不是现如今他们家的旗舰我不知道,但是手头这台660却是陪伴了我8年的岁月。网上黑它的,挺它的文章都有,都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虽然功能突出, 但是也逃不脱国产机的通病:不抗造!稍微有点年头,放着放着就出毛病了。 飞梭没有阻尼好不好暂不说,起码能用,但是各个按键却逐渐一一失灵了。 此机全是插件按键,我琢磨着是国产的, 随着机龄的增长, 28颗按键,现在一小半都不灵光了,严重的直接失效没任何反应。2014年的时候也是同样问题,寄回厂家维修了一次,不得不说德生的售后还是很给力,也没问我什么时候从哪里购买,修好后包快递发了给我。但是之后好了没2年,同样的毛病慢慢又开始了。 现在发回厂家不知道给不给保(我没问),但是估计要是能修过2年也是同样的情况, 我盘算着是否自己给它换成进口的按键, 但是难度挺大, 插件按键,而且按键板背面有屏蔽罩, 看来不好下手。特在此问问大家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如有高招请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握手。抱拳。

网友:
变压器油, 挨个点,多按几下渗进去就好了。

网友:
按键不是贴片的,后面的屏蔽罩必须拆开了

网友:
看小图就知按键不好,同电磁炉。2年也太短了。5年吧,渐失效。我开盖,上细砂纸1000目,上丁点缝纫机油,合盖,烫下四角胶。你这太多键,考虑修常用的。

网友:
和国产进口没关系 和你愿意花的钱有关系 罗技鼠标吹的那么厉害一样两年双击 换了国产微动用了3年还没双击
你的机器用了最便宜的按键  和进口国产没啥关系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一把质量好一点的 换了就好 很便宜的

网友A:
有个办法试试看,用尖嘴的钳子从正面把按键的四个脚剪断取走,烙铁配合镊子从正面把剩下的引脚拆除,买新的按键从正面焊上就行

网友:
不要黑国产  7区朋友!
想想 八年前的旗舰手机,现在你还知道在哪吗?
该换了,要不厂家怎么活?

网友:
很好换按键呀,觉得麻烦可以用水口钳齐根剪断,覆盖焊接。

网友:
少数出现问题时,就全部用清洁润滑剂顺按键边缘缝隙中渗入,反复按动,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网友:
几个步骤:
1、用雕刻刀(尖锐小刀)将固定片的塑料柱边缘撬起来,使其从蘑菇形变成近圆柱形,
2、用撬棒或者金属薄片撬起金属固定片,拿出塑料按钮
3、拿出圆形锅仔片,用小电磨,或砂纸,或小刀对其触点进行打磨,削除氧化层(中心及边缘一圈)
4、用平头细小刀(自己用1mm钢棒锤扁磨锐)对按钮内部触点进行打磨,削除氧化层
5、整形近圆柱的塑料柱使其能通过金属固定片的孔
6、按原样复装,并用平头物重新将塑料柱压扁
7、不慎弄断的塑料柱的位置可以用环氧胶固定,不建议用502(会渗入污染内部)、AB胶(有腐蚀铜的可能)

熟练处理一个触点需要5-8分钟

网友:
想效果好,就全部更换按键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办法试试看,用尖嘴的钳子从正面把按键的四个脚剪断取走,烙铁配合镊子从正面把剩下的引脚拆除,买新的 ...

不想大动的办法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拆机不先来个整机图吗

网友:
氧化速度跟所在环境也有关,这个牌子还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音质挺好的,就是用的是镍氢电池,4节,想改锂电池,又没空间

我的开关键也不是很灵了,音量键也稍微有点不灵,估计再不行,就返厂维修下吧...

网友:
也许我老了,会考虑买一台德生收音机

网友:
按键不是贴片的,后面的屏蔽罩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能听 mei国之音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音质挺好的,就是用的是镍氢电池,4节,想改锂电池,又没空间

我的开关键也不是很灵了,音 ...

14500+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