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8XT开卡失败求助: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楼主(2019-10-18):
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点击开始   跳出 不支持此颗粒?第一次搞 来人看下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O8DLPl ... &shfl=sharepset
提取码:ayr6
我是搬运工,不用谢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O8DLPlCfZQnMJgpNjGMkQ&shfl=sharepset
提取码:ayr6
我是搬运工,不用 ...

太好 了 完美解决

网友(2020-12-21):
引用 楼主:
太好 了 完美解决

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太感谢了,好多2258的其他 版本都 不正常,这个一开就正常了,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这个错误就是开卡工具不支持 换版本 B16A的专用版本

网友(2021-02-14):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O8DLPlCfZQnMJgpNjGMkQ&shfl=sharepset
提取码:ayr6
我是搬运工,不用 ...

开咯成功,救回hp s700 SSD一台,特来敲锣打鼓鸣谢

网友(2021-09-01):
换软件,多试几个版本就能碰到能用的了,我刚试过。

网友C(2021-10-22):
谢谢2楼了。可以开卡了。。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O8DLPlCfZQnMJgpNjGMkQ&shfl=sharepset
提取码:ayr6
我是搬运工,不用 ...

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 了 完美解决

你好 大佬,按照你的流程 进行到get drive information 一直获取不到, 最后失败
请问这种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好多2258的其他 版本都 不正常,这个一开就正常了,Thank you very much. ...

按照流程 进行到get drive information就卡死了 最后失败,这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2楼了。可以开卡了。。

开卡需要转接板吗?哪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O8DLPlCfZQnMJgpNjGMkQ&shfl=sharepset
提取码:ayr6
我是搬运工,不用 ...

谢谢分享,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