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泥电阻也造假

楼主(2019-10-18):
昨天在废品站里看到块电路板,上面的水泥电阻弄碎了,看到里面有色环电阻,这是是不是造假啊

网友A:
那是防爆用的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防爆用的外壳。

纯属为了散热

网友:
是造假,看圆柱体积最多3W,甚至是2W,是碳膜还是线绕就不清楚了,砸过水泥电阻,里面是线绕的。还有,这样做能增强散热嘛?恐怕首要任务是为了以外形蒙人吧

网友:
纯属为了散热

网友:
这种电阻,早15年在广州米市路经常见到,在马路边灌白水泥。

网友:
散热还是保温,真不好说。

网友:
我来说吧,我现在就在电阻厂上班,这个砸出来的是氧化膜电阻,正常水泥电阻一般是绕线的,就算不是绕线的,也不会涂了色环在封到水泥电阻里.

网友:
外套是装饰品

网友:
天冷了穿上个厚外套~小功率变成大功率~身价高了嘛!
不敢露出真面目~肯定是假货!

网友:
那个年代电阻造假并不稀奇~

网友:
正经货是绕线的,我拆过几个

网友:
这个有创意,不错~

网友: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仿不了的

网友:
虽然以前没见过,但当年我买来改音箱时就想到有这个可能了,果然。。。哈哈

网友:
也有绕线带色环的。你剥皮看看,可能是绕线。附图也叫水泥电阻吧。
我想:3W5W冷热多了,表面可能裂,所以加套。不是假。这是用料足。我挺厂家
为啥加入色环,不直接加套?不懂,猜与生产工艺相关。

网友:
水泥显然只能保温不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