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旋钮开关怎么装

楼主(2019-10-18):
拉杆音箱上的音量旋钮开关,错位了,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
使电位器动片在碳膜两端位置试试

网友:
先捻到最左边,把那个小弹片套在那个小柱上,多试几次就行了,应该很简单。

楼主:
研究明白了,铜片上有个小孔,插到左边翘起来的那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