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宾得FA28-80mm单反镜头,电动变焦镜头,全网首拆这个镜头

楼主(2019-10-18):
镜头的外观:

开始拆镜头屁股,屁股上有五颗螺丝:

拆下后卡口后可以看到内部的电子触电,如图中1,千万别弄丢了。图中2是电动变焦的供电触电。

接下来取下光圈联动转圜,注意图中1上有颗弹珠别丢了,图中2为联动内部的卡口,图中3为对角螺丝刀。

然后取下光圈压环后可以看到光圈联动拨杆,需要取下四颗压盘螺丝,另外标注的黄色机构需要取下,要选用合适的螺丝刀,别拧坏了。

取下光圈拨杆后可以看到拨杆下还有个压圈,还有光圈复位弹簧,电子触点排线,别扯坏了。

接下来是拆掉焦段显示窗的螺丝,如图标注的地方。就可以取下焦段显示的两个环。

再接下来就需要拆变焦环,这个环推上去就是电动变焦,拉下来就是手动变焦,取下橡胶圈可以看到有三个洞,三颗联动螺丝。

拆下联动螺丝就可以取下变焦环,可以看到手动自动变焦的机构。如图标注的。可以看到还有光栅编码器来定位的功能,定位比较准确。

最后就可以把镜头组推出来,这时候要小心,不能暴力,小心排线和电刷。

拆到最后的光圈后镜组总成,小心,都是塑料件。光圈叶片都散开了。

小心装好光圈叶片,光圈叶片是钢质的,上面有涂层。

网友:
能拆相机或者镜头的都是大佬中的大佬

网友A:
相机镜头,不是谁都敢拆的。

不少人都是拆开后装不回去的那种。

网友:
没有无尘间,回装的时候,估计会有些小问题把?
能拆镜头的,都是高手!

网友:
看来镜头里面的塑料组件是个趋势,以前的手动镜头几乎是金属件,手动变焦镜头里面有复杂的螺纹轨道。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我的潘婷相机好像有几年都没拿出来了.只有标配头,撸不起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机镜头,不是谁都敢拆的。

不少人都是拆开后装不回去的那种。

相机镜头,不是谁都敢拆的。

不少人都是拆开后装不回去的那种。

的确是。这是高手啊。镜头做的真是复杂啊!难怪贵的要命。

网友(2019-12-10):
果然是大佬,镜头都能拆,我一般拆东西都是拆完装回去发现多个螺丝

网友(2020-01-17):
刚看标题眼花,以为是28-800的镜头,觉得怎么能有这么NB的镜头,后来一看是28-80,多看了一个0,不过带电动变焦也够高级的了
拆东西无数,就是最怕拆镜头,基本装不回去

网友B(2021-05-18):
楼主大哥啊,想请教一下你最后一步镜头组推出来,我拆了你说的联动螺丝,但拆不出镜头组!求指导啊,我想清洁一下里面的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哥啊,想请教一下你最后一步镜头组推出来,我拆了你说的联动螺丝,但拆不出镜头组!求指导啊,我想清 ...

求大哥出来帮忙

网友(2022-11-11):
这个镜头正好有,咸鱼上100都不到,大多数都是侧面功能键掉了的,后镜片起雾影响画质,不过自己会拆就可以清理,下面是自己用这个镜头拍的照片,画质算可以的了

网友(2023-03-12):
单反镜头太精密了

网友:
能拆镜头的都是大佬

网友(2023-09-16):
宾得FA28-80mm单反镜头